米有限,统计下有必要3500买个伞吗?数传一定要买吗?

楼主(2014-09-01):
入魔,意外从S900转到零度高一,研究了几天,看了不少大湿的大作,想咨询下各位,有必要买35999的套餐吗?多了个OSD(699),一块格氏电池(报价2000,某宝1700),一个伞(3500)。各位实际使用中遇到过被迫开伞的情况吗?还有高一的稳定性怎么样,使用正常,严格安装流程操作,出现过什么意外吗?是能省一点儿是一点儿,还是买个伞备用?
补充下,900数传一定要买吗,做什么用的,和OSD重叠吗?

网友A:
不缺米的话买个吧,最起码心里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缺米的话买个吧,最起码心里踏实

能省下3500最好,私房钱买的。所以想统计下有几个被迫使用的。

网友:
3500能买个二手较旧的动力伞头了

网友: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
玩这个没什么要省的!

网友B:
没必要,飞机要掉下来开伞也没用

网友:
太高端了,土豪不缺米,买吧!

网友:
加伞会消耗1分钟飞行时间,但是我觉得值,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不是土豪还是买一个好些

楼主:
高一用户都去哪里了。

网友:
没必要啊

网友C:
看自身需要,伞只是为防万一的。900数传指的是电台吗?   用wifi的话传输距离只有100米左右。用电台能有1公里。和osd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自身需要,伞只是为防万一的。900数传指的是电台吗?   用wifi的话传输距离只有100米左右。用电台能有1公 ...

谢了。沒想到遇到出尔反尔的代理。目前想买只有跨区自提。好产品毁在垃圾代理手里。

网友:
3500有点太黑了!

网友:
既然有这个产品,一定有存在的原因,不缺米还是配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飞机要掉下来开伞也没用

北鼻,这样说很不负责任。我们做了大量实验,开伞肯定是有效的,就像汽车气囊,有肯定比没有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沒想到遇到出尔反尔的代理。目前想买只有跨区自提。好产品毁在垃圾代理手里。

很快您就能自由选择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