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JD385,发现实在好飞。

楼主(2014-09-01):
好久没玩航模了,以前玩直升机总是修机时间多。玩机时间少。而且又花钱,转玩固定翼,结果这玩意花钱少了。但要大的飞场,小地方难飞,所以卖光退魔了,现在又买了个JD385四轴,这玩意实在好飞啊。摔了几次了也没出问题。迷你机重量轻就是好
不过金星达的这个385有点问题,快没电都不知道。指示灯看不到。

顺便问一下,我的金星达配的是 300mha的电池,我怎么感觉胖胖的呢,是这样的吗,难不成新的电池就涨了?还有这电池是几C的啊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A:
电池一般需要自己另买,配的电池基本上都是气胀的,我两个小四轴都是这样,后来另买了几块电池,那电池估计20C或者25C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一般需要自己另买,配的电池基本上都是气胀的,我两个小四轴都是这样,后来另买了几块电池,那电池估计 ...

难道是厂家保存不好,涨气了,还是拿旧电池来忽悠我们

网友B:
四轴要玩得高端更贵啊!

网友C:
JD385是陪伴我最久的小四軸上升加速快又輕巧抗風,同樣是大陸製造的小四軸我買過5,6種,有的剛買回來飛不到兩分鐘就斷訊了就掉下來掉到草叢裡面找不到可能是受到干擾附近有電信局及捷運站,有的機種好飛但是不太抗風,所以目前只有JD385還在服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JD385是陪伴我最久的小四軸上升加速快又輕巧抗風,同樣是大陸製造的小四軸我買過5,6種,有的剛買回來飛不 ...

JD385有个大问题啊,就是闪灯了,很快就会掉下来,这个怎么解决呢。如果闪灯时机子还在高空。不是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吗,还有灯在前面,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轴要玩得高端更贵啊!

只玩简单的,不容易坏的,便宜的,高端的玩得太累了。

网友:
电池我有靓货,哈哈

网友:
开心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JD385有个大问题啊,就是闪灯了,很快就会掉下来,这个怎么解决呢。如果闪灯时机子还在高空。不是一下子 ...

在没有双向的情况下,可以设置一个计时器, 比如像D7e刷控以后就有这种功能, 如果电池4分钟没电的话,设置到3分钟或者3分半钟控就开始BB响。计时器功能很好用, 油门低于50%会自动停止计时,高于50%左右又会重新开始计时, 非常准确。
自从我用了D7e飞小鸡, 电池就再也没有过放过。

网友:
在没有双向的情况下,可以设置一个计时器, 比如像D7e刷控以后就有这种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JD385有个大问题啊,就是闪灯了,很快就会掉下来,这个怎么解决呢。如果闪灯时机子还在高空。不是一下子 ...

我玩過幾架385,發覺它的電路板有兩個版本,其中一個版本會沒電的時候突然掉下來,而另外一個版本就還可以勉強降落…

如圖所示…

如圖所示…

网友D:
玩具能飛個十次就不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具能飛個十次就不錯了

我都飞了无数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