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一个AV转WIFI模块测试】,【延迟问题和手机档次有很大关系】

楼主(2014-09-01):
看过之前几个模友的测试,有说FPV没问题的,也有说严重延迟,俺用银狗3做摄像头,AV输出直接连WIFI模块,iPhone4S和ipod touch4显示画面测试延迟,联想A600做秒表,结果iPhone4S画面比秒表延迟0.22~0.25秒左右,ipod touch4画面比秒表延迟0.35~0.38秒左右,看来iPhone4S都落伍了。

左边ipod touch4,中间联想A600,右边iPhone4S:

网友A:
这东西毕竟是软件解码..所以运算速度越快的延迟越小..画面质量越差延时越小..分辨率越小延时越小....

网友:
不错,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
百来块的东西有这样的效果不错了,不过不知道WIFI的2.4G会不会与遥控的相互干扰。

网友B:
靠这个东西能不能把接收的图像传到网上?如何实现网上实时观看航拍画面,稍微延迟点也无所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毕竟是软件解码..所以运算速度越快的延迟越小..画面质量越差延时越小..分辨率越小延时越小....

同意以上观点!升级CPU和运算方法可以降低延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靠这个东西能不能把接收的图像传到网上?如何实现网上实时观看航拍画面,稍微延迟点也无所谓

很好解决:

没钱方法:连接WIFI上数据库网,用电脑用无线网卡调出数据资源即可,我国数据库刚发展起来,延时的厉害。过几年会好很多,等~

有钱方法:租用几颗卫星频段,全球自己的密码随时看。有延迟,但是很少断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解决:

没钱方法:连接WIFI上数据库网,用电脑用无线网卡调出数据资源即可,我国数据库刚发展起来 ...

好,谢了,这下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好解决:

没钱方法:连接WIFI上数据库网,用电脑用无线网卡调出数据资源即可,我国数据库刚发展起来 ...

我见现在的视频监控那个就是无论在哪儿,只要有网就可以输入密码查看监控情况,这个WIFI热点可以变成个发射的无线网络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以上观点!升级CPU和运算方法可以降低延迟率~

算法无解..基本都是一帧一帧的图片传输的...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除非换成硬件的解码..不然延时肯定一直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见现在的视频监控那个就是无论在哪儿,只要有网就可以输入密码查看监控情况,这个WIFI热点可以变成个发 ...

这个模块的原理和网络摄像头的是一个原理...只不过用网络看延时会更大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一下距离,地面有树有小建筑物阻挡,100米画面有卡顿现象。估计空中300米以内没问题。

网友(2014-11-28):
这个东西想法是好的,但是接收距离实在不令人满意,希望以后改进

网友:
涨资识了 顶沙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一下距离,地面有树有小建筑物阻挡,100米画面有卡顿现象。估计空中300米以内没问题。

求购买方法

楼主:
阿宝搜av转wifi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宝搜av转wifi模块

多谢!

网友:
200毫秒左右的模块  画面觉得咋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