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B6一接电,P50N06场效应管即发烫冒烟

楼主(2014-09-01):
偶的山寨B6,无外壳。两个月未用。昨天一接电,P50N06 场效应管即发烫冒烟,两次都如此。现管子的散热片都变色发黄了。何故?先谢啦

网友:
场管击穿了,换个60n06的管子上去看看!

网友:
没外壳不散热的好吧!

网友:
坏了。还是丢了算了,万一充电时没人烧起来,损失更大

网友:
发图上来看看

网友A:
帮你修一下吧。如果动力能力强,我快递元器件给你。元器件可以免费,快递费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修一下吧。如果动力能力强,我快递元器件给你。元器件可以免费,快递费出一下。。

您好;先谢啦。不好意思忙别的事,今天才看到,望谅。偶有一定弱电基础,焊接毫无问题,且想自己修理先请你帮忙判断一下故障;现在看场管50N06很可能已经烧了。在线量三条腿对散热片的电阻分别为;正面自左至右;10、0.38.1欧姆。
偶的QQ;2973089218

楼主:
谢各位友情回帖;恕不一一回复;偶修B6就和买它时一样首先是兴趣,其次是经济性。裸机才40多元

楼主:
显示器亮一下接着就黑屏,照片拍不了,再者不敢再开机了。一开机50N06就烫手,有焦糊味

网友:
其实 充电器不开机 也可以拍点照片, 用截图工具 ,标一下位置,那些会修的人 更容易帮忙。

网友:
照片即使不清晰,充电器 的样子 应该大同小异, 打开自己的看,大概对比 应该也知道出什么问题。

楼主:
问题基本确定;拆下50N06后基本正常。但悲剧的是,偶试图再次对电池充电,刚插上平衡头就又冒烟了,另一个50N06的铜箔连接线烧断了,可喜的是再接电,显示暂无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基本确定;拆下50N06后基本正常。但悲剧的是,偶试图再次对电池充电,刚插上平衡头就又冒烟了,另一个5 ...

实在不行,帮你维修吧。。

网友B:
再检查下图上的两个8脚贴片零件,左上角的是双运放,下面那个是场管,还有那两个大电阻,应该一个是0.5一个是0.05的。50N06可能也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检查下图上的两个8脚贴片零件,左上角的是双运放,下面那个是场管,还有那两个大电阻,应该一个是0.5一 ...

谢回复。可能也挂了。电路板的铜箔线都烧断了。图上不去。正在努力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检查下图上的两个8脚贴片零件,左上角的是双运放,下面那个是场管,还有那两个大电阻,应该一个是0.5一 ...

图片如图;两个红方框分别显示拆下的管子和烧坏的铜箔

网友:
输入那边也有问题啊?是不是当初输入电源接反了?

楼主:
不可能。你没看图右上角的输入插座吗,怎么能插错

网友:
按电路图,慢慢排除吧,可能不止那两个场效应管挂了。

网友B:
还有,你的图太小看不清你的焊点,我看#宝上的图,那个场效应管跟你焊的方向不同。

楼主:
这个图够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的图太小看不清你的焊点,我看#宝上的图,那个场效应管跟你焊的方向不同。

这个场管偶已焊下来,摆拍的,能显示管子的型号

网友B:
原来这样,你有线路图吗。按照线路图查查吧。要是没有给邮箱我发给你,或者搜索下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这样,你有线路图吗。按照线路图查查吧。要是没有给邮箱我发给你,或者搜索下论坛。

谢谢,太好了。正好需要线路图。邮箱;y1950@163.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太好了。正好需要线路图。邮箱;

电路图已经发你邮箱了,请注意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已经发你邮箱了,请注意查收。

收到,谢谢。很清楚、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