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天线问题

楼主(2014-09-01):
天7原厂的天线是多少db的?    本人在网上买了个2.4G的功放  加在遥控上之后   不知道是原厂的天线好还是在买一根高增益的天线好    要是另买的话买多少db的?     看论坛说的  6db的最好   说的再大的话辐射角度就小了    纠结了   不知道该怎么加了    还有就是看淘宝上天线都是路由器上的   是不是通用啊?    还是分极化方式?   等大神普及下

网友A:
这是专业无线网络设备厂家的产品资料关于天线的信号极化图

上图表示圆柱型全向天线的信号覆盖范围示意图
通常我们使用无线的信号发射,即是使用的这个方向的信号
如下图中红色为天线,水平方向的圆圈表示信号的发射方向,这个方向的信号是最强的

下图表示全向天线的顶端和底端的信号发射覆盖范围
就如上图里上下两个椭圆的覆盖范围

又手画了个图(太烂凑合着看啊)

图A控是的天线是垂直于地面的,为信号最佳,飞机的天线也应是垂直于地面的
但有飞机的天线(红色的线)是这样布线的?

图B是最佳的无线发射方向和接收方向。是理论上的!
因为飞机不可能始终在你的左右方,基本是在正面。
所以你应该能猜测到天线应该怎样摆了

在天线的极化图里有个信号的db值,
简单说值越大越好,但也越大越杀精,你的明白

通常信号遇到阻碍会有衰减,金属最强,玻璃次之,一大摞纸再次之,砖墙更次之。
所幸我们飞行时是不会遇到的

如果的手机安装有wifi信号测试软件,可以测试
手机贴在无线路由器的天线时,db值可能是-10到0 之间,这个信号非常好
数据传输速率可达54M或300M。
但当距离有10M或20M时,db值可能就是-60至-80左右了,但也有5M至10M。

遥控控制飞机有多少的数据量?1K/秒顶天了
也就是你的飞机可以飞好远,但不要到你可以提控回家的距离。

天线的增益为6db可以了,关键的是功率,专业的全向天线功率为20W
你买的天线估计在1W以内,越高越耗电。

如果潜水够深,你应该看到过远距离的飞行,地面有个架子,上面有个像ipad大小的板子
那是叫板状定向天线,同时还有自动调整天线指向的机构

板状天线的水平信号极化如下图,相对全向天线射得更远,但范围很小。

也有像锅一样的天线,距离更远当然范围更窄。

如果看完了,结合你的用途你应该知道自己的问题答案了吧

天线增益、功率、环境、视距

网友:
路由器上的可以用,太高增益的还是不建议用,因为产生“死角”的可能性增大,原来的天线可以先用一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专业无线网络设备厂家的产品资料关于天线的信号极化图

上图表示圆柱型全向天线的信号覆盖范围 ...

天线增益越高越耗电?没听说增益和耗电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天线增益越高越耗电?没听说增益和耗电有关。

抱歉我把增益和功率混在一起说了

这是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只是任何一个有变化都会影响到最终的效果。

以下是我转摘过来,关于增益的详细说明,大家可以参考

真理越辨越明,感谢您的质疑

引来华三通讯公司网站

天线如何获得增益?

首先,天线是“无源器件”,所以天线本身并不能给AP的信号增加能量。然而我们一提到天线,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说天线的“增益”,那么天线是如何获得信号强度的“增益”呢?答案就是,靠控制信号发射的角度。这个原理有些类似于手电筒,手电筒靠一面凹镜,让光线都集中在某一角度,来让光线照到更远的地方。手电筒及电池相当于AP设备本身,而手电筒的灯泡和凹镜就相当于我们的天线。如果摘掉手电筒的凹镜,那么就相当于使用一个增益很小的全向天线,光线照射很分散,覆盖距离很近;有了凹镜,则相当于使用了一个高增益的定向天线,光线集中,覆盖距离很远。

信号总的能量是由AP决定的,天线则决定让这些能量集中在某个角度内,这个角度越小,能量聚集度越高,获得的信号“增益”也就越大,信号覆盖的距离越远;反之,如果覆盖角度越大,能量聚集度越低,信号覆盖的距离越近。这就是天线获得增益的基本原理。

全向天线

全向天线,一般指的是水平各个方位增益相同的天线,即水平方向360度覆盖。水平方向增益的增加,是依靠垂直方向增益的减少来实现的。可以认为,全向天线增益越大,水平方向上覆盖的范围也就越大,垂直方向上覆盖的范围越小。

全向天线一般应用于室内环境,绝大多数室内型AP自带的天线也都是全向天线,这些天线可以和AP一同放置在桌面上,墙壁上(如图1所示),也可以单独的采用吸顶方式安装在天花板上(如图2所示)。

图1:壁挂方式安装

图2:吸顶方式安装

定向天线

定向天线,在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都不是360度覆盖,一般来说覆盖角度小,覆盖的范围也就越远,如同我们前面谈到的手电筒。实际场景中,通常室外会采用定向天线。

图3:室外采用的定向天线

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室外不能用全向天线呢?其实也不尽然,只是一般而言,室外部署全向天线不那么容易。设想一下,室外一般要求覆盖距离较远,如果使用全向天线,那么在增益较大的情况下,全向天线垂直方向上信号较弱,如果AP放置位置较高(比如楼顶),则会出现“灯下黑”现象。那么如果放置在地面附近呢?地面附近的问题就是树木等遮挡物过多,可能无法实现对热点位置的有效覆盖。所以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使用定向天线在高处向室外热点区域覆盖,以保证可靠的信号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把增益和功率混在一起说了

这是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只是任何一个有变化都会影响到最终的效 ...

太教材化了,只能泛泛的看一下。对实际参考意义不大。而且也不是针对模友设备的。一般模型上图传的蘑菇天线(三、四叶草天线)算是全向天线,其实棒状的2.4G天线,信号辐射强度在360度空间也不是均匀的,沿天线轴线方向的信号要弱一些。所以,不少模友面对模型,在握控是,喜欢把天线"折弯"90°,也就是为了把最大的辐射面对准接收机。

网友:
原理性的东西怎可不教材化,当然也有人能写得更生动喜感些。只要能理解就好。

你说的三、四叶草天线是用于图传(视频图像传输),外形及特性肯定是有区别的,不存在什么异议

楼主问是控的天线

教材化的概念说明对于遥控的无线天线在原理方面是一致的

楼主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以改造控,改装个定向天线,效果肯定好
但飞远了看得见吗?
要不换个FPV的控?
或是再上图传的套件?
搞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把增益和功率混在一起说了

这是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只是任何一个有变化都会影响到最终的效 ...

好一篇天线技术贴

网友:
看不大进去,说实话。

楼主:
大概懂了些!  就是还是不知道遥控上什么样的最合适。看论坛上说的天7原装好像是2db的天线 你说的是不是可以换6db的天线 ?         还有就是路由器上的是不是要比原装的更合适一些

网友:
理论上好点,实际效果要你自己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