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用FS9 刷ER9x的大侠来帮忙解决设置问题?

楼主(2014-09-01):
我买了个飞控需要用3段开关设置飞行模式,可是弄半天不会设置。请问怎么可以把3段设置成一个单独的通道上去?

楼主:
顶起,继续求助

楼主:
顶起,谁知道的快教教我啊

网友:
进这个群问问狼大,任工。259248783

网友A:
把图中Ch7的数值改到Ch5就可以用通道5作为模式切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图中Ch7的数值改到Ch5就可以用通道5作为模式切换开关。

已经设置好了,非常感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图中Ch7的数值改到Ch5就可以用通道5作为模式切换开关。

大侠 帮忙设个APM2.6飞控4轴多模式混控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 帮忙设个APM2.6飞控4轴多模式混控吧。

大侠不敢当。你是富斯9吗?有没有刷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侠不敢当。你是富斯9吗?有没有刷机

是的,己刷ER9X。下载的说明书看了好多遍都没整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己刷ER9X。下载的说明书看了好多遍都没整明白。

你照上图设置就行了啊,记得把途中CH7后的参数设置在Ch5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照上图设置就行了啊,记得把途中CH7后的参数设置在Ch5上

图片上这个"R"怎么设置的呀

网友A:
进入混控Mixes向下选中CH13,长按菜单键Menu,进入二级设置界面,找到multpx-选择Replace,加我Q吧。1208320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混控Mixes向下选中CH13,长按菜单键Menu,进入二级设置界面,找到multpx-选择Replace,加我Q吧。120832 ...

已解决。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