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金100a和600mx(1220)电调好烫,怎么解决

楼主(2014-09-01):
电调参数都是默认值,普通模式飞一个电下来电调烫的不得了。是不是要设置进角和频率

楼主:
大神都跑哪去了

网友:
正常,注意散热

网友:
好像铂金的都反映很烫,好赢电调真的不靠谱吗?

楼主:
烧掉就完蛋了,头罩都没上,也是非常烫,起码有80度。

楼主:
负载数据在哪里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数据在哪里看??

买个电流计,能记录最大电流-电压-功率

铂金100A我带90水星涵道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电流计,能记录最大电流-电压-功率

铂金100A我带90水星涵道都没问题

多谢指点

网友B:
收600mx 出我吧 你换别的电机就不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600mx 出我吧 你换别的电机就不烫了

400你要我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