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 bootloader

楼主(2014-09-01):
有没有大神用这个软件?刷了多次还是没bootloader,文件是不是要先下载,才能刷?用Arduino刷,但回报找不到com接口,工具拦接口选项灰了,选不了,下了其他刷件,但没328p蕊片可选,也许软件版本旧了,

网友:
达人的玩意儿看不懂

楼主:
最终搞定子,买个下载器十多块,救回二个OSD很不错但过程可谓一波多折,但成功救回二个osd很值得,也学子不小知识

网友A:
你那下载器刷不了bootloader.要买m8主控的那种usbasp下载器,10多块钱一个,然后用arduino来烧bootloader.免驱的这个货用不了,用arduino会说找不到端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搞定子,买个下载器十多块,救回二个OSD很不错但过程可谓一波多折,但成功救回二个osd很值得,也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下载器刷不了bootloader.要买m8主控的那种usbasp下载器,10多块钱一个,然后用arduino来烧bootloader. ...

你说的没错,下载器不配合arduino,不能加载arduino usb驱动才找不到com口,但用国产软件也不错,这个软件运行时能自动更新usb驱动,只是当初不明刷机步伐才折腾了几小时,能搞定不管他什么软件

网友B:
这个可以刷,你先要烧 熔丝 然后再烧bootload,然后用 arduino IDE 下载程序,妥妥的,杠杠的,另外,Arduino IDE 不用下载器下载,直接 USB转TTL 的 FTDI就可以,下载器和 USB转TTL 是两样东西,功能不一样,另外楼上几位说的 M8的下载器 也可以用 ,但是步骤是不一样的

楼主:
对一个不懂编程的来说,是大难题,当运行arduino还估它自适应端口,按端口监控才显示找不到com口,但软件首页出现了蕊片己接在com1,被它忽悠了

请教溶丝是什么?有何作用?

网友B:
熔丝说的通俗点就是引导硬件启动功能的,你光刷bootload 程序有了,但是它不引导 识别还是白搭,熔丝就是告诉另一个硬件 我有bootload 你快点来读一下,我的串口通讯功能

楼主:
但现在我的osd能更新固件及字符,也能渎取及存档 能更改osd内部没定,刚图传显示屏回厂修,还没实测,我想该没问题
还想请教,fdti能刷bootloader怎么接线?试运行arduino插入fdti能识别,但接口与asp不相同,该怎么接呢?

网友:
这个OSD的Bootloader哪里有下载?

网友B:
FTDI是USB转串口TTL  下载器是下载器,不一样的,能刷bootload的直接用M8下载器,也可以在ArduinoIDE中下载程序,FTDI记得只能下载程序调试程序用,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网友C:
新手课堂,APM MiniOSD使用第2课,连不上电脑的处理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FTDI是USB转串口TTL  下载器是下载器,不一样的,能刷bootload的直接用M8下载器,也可以在ArduinoIDE中下载 ...

没所谓了,现在的usbasp也能刷,反正用得不多,再买一个,对我是个问题,我是找人代购的,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课堂,APM MiniOSD使用第2课,连不上电脑的处理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 ...

泡大师的教学,对我而言不管用,听不懂能用文字图片说明便好,我们上学都是读书不是读视频的,对吗?我很赞同官网一个作者说,文字教学较视频学习 较易理解也省时,作者说这是大众所认同的.我只是随意说说,泡大师别介怀

网友D:
求楼主给个地址,我买了个免驱的给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下载器刷不了bootloader.要买m8主控的那种usbasp下载器,10多块钱一个,然后用arduino来烧bootloader. ...

求个地址

网友:
楼主啊,能不能加你qq啊,我情况和你差不多,求帮助啊

网友:
楼主我qq498425254 求帮助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熔丝说的通俗点就是引导硬件启动功能的,你光刷bootload 程序有了,但是它不引导 识别还是白搭,熔丝就是告 ...

请问如何熔丝啊,能不能给个教程啥的,求帮助 刷了bootleader还是不行,连不上osd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楼主给个地址,我买了个免驱的给跪了

我的也是免驱动的,没关系呵,看你的软件支援不,下多几个软件试试,下我那个也许可行,qq就不用了,我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何熔丝啊,能不能给个教程啥的,求帮助刷了bootleader还是不行,连不上osd程序。。。。

...

放个完整图看看,别这样一点点呵

网友:
我把那个hex烧进去了,但是还是连不上,是不是要熔丝什么的,不会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刷,你先要烧 熔丝 然后再烧bootload,然后用 arduino IDE 下载程序,妥妥的,杠杠的,另外,Ardui ...

求指导求加上q

网友:
看图片这种的,带外壳的免驱型的用不了,图片你的信息已经够你找到购买信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烧写过程见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6728&extra=

这个已经能识别并且烧写程序了啊
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烧写过程见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6728&extra=

非得用那个软件烧写吗

网友:
cx 大图这样的

网友:
楼主还在吗,求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刷,你先要烧 熔丝 然后再烧bootload,然后用 arduino IDE 下载程序,妥妥的,杠杠的,另外,Ardui ...

能否求教如何操作

楼主:
编程我是个门外汉,只能提供一点经验,我提议把烧录速度降半,取消钩选编程熔丝,自动执行时留意进度窗烧入字节(如烧入字节是0 便失败,没调入hex文件引致)
若问题解决不了,我也无能为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否求教如何操作

熔丝选择 Arduino 328P 5V 16MAH的就可以,烧好熔丝,就可以下载bootload了.low_fuses=0xF   high_fuses=0xDA   extended_fuses=0x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熔丝选择 Arduino 328P 5V 16MAH的就可以,烧好熔丝,就可以下载bootload了.low_fuses=0xF   high_fuses= ...

0x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