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 FPV穿越 第十一集

楼主(2014-09-01):
http://www.tudou.com/v/pJT9KYniSOg/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手机
www.tudou.com/programs/view/pJT9KYniSOg

配置:
1、QAV250 机架
2、10A电调 、EMAX 1806 2300kv电机。GF5030 塑料桨
3、CC3D飞控
4、5.8G 32频 200mw 图传发射(发射天线肥鲨、或者原装黑胶棒天线。测试效果没有多大差异)
5、FPV摄像头 600线低照度 CMOS
6、录像设备 808 2代
7、遥控器为自己DIY的hubsan,使用hubsan外壳,内部为er9x主板,集成5.8G和2.4G图传接收机
8、监视设备,肥鲨视频眼镜V2 ,DIY头戴显示器 5寸800*480分辨率 双5.8G和2.4G图传接收机(使用肥鲨蘑菇和12db平板天线)
9,飞机动力电池 达普1500mah 3s 普通版。遥控器电池 3s 3000mah
飞机全带设备 起飞重量 430克
穿越飞行时间10分钟左右

网友:
三季看完,楼主技术越来越nb了,视频中的高难动作增加不少,期待十二季!

网友:
不够清晰

网友:
顶楼主,不错,再请教楼主下,我有QQ飞控用在穿越机上行吗?

网友A:
LZ,飞得真不错,技术很棒!我看屏幕飞的时候很难操作,有没有什么心得,请赐教啊....

网友:
一个字牛啊,看都看晕了啊

网友:
厉害
我发现LZ基本不用打副翼,前进也打的很轻,基本靠惯性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飞得真不错,技术很棒!我看屏幕飞的时候很难操作,有没有什么心得,请赐教啊....

当固定翼飞  刚开始飞的时候,保持飞机的前进速度 尽量不要悬停。慢慢有手感了,在练习FPV悬停和原地转弯。

网友:
我是10A电调和250机架,请教楼主几个问题,1:我用零度S4,电池用2200MA 3S,这样整机重量估计会有600克左右了,是不是1806有点不够,飚风2206 1900KV是不是可行,我最求稳定性,毕竟新手    2:浆用6030还是用5030呢,我看2206 1900KV用3S和6寸浆全油门时候电流12.1A,是不是我这个好赢10A电调吃得消   3:楼主这套图传无雪花最远多少距离呢,4:我这套设备估计悬停能有10分钟吗,如能全部回答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一集穿得比较平平吔   连个树杈子都米有穿一次哎   难度分减一 !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固定翼飞  刚开始飞的时候,保持飞机的前进速度 尽量不要悬停。慢慢有手感了,在练习FPV悬停和原地转弯 ...

谢谢LZ,先按你的指导练习,用视频眼镜比看屏幕要容易吧?有什么好的眼镜介绍啊?

网友:
这是一部连续剧,但不是虚构的,是真实的啊

网友(2015-08-13):
想问下楼主是不是 attitude模式下穿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