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f450机架,雷迅家的apm,大疆fc40的无线相机,该如何布局好

楼主(2014-09-02):
就是装在什么位置呢?感觉apm放在机架顶上不是很合适,因为据说apm飞控不能被太阳晒,气压高度计会误差特大,
但是放在f450机架内,沉金版,晒不进去,头痛啊!apm的外壳会霸占电调的焊接处,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
还有块泡泡老师设计的apm飞控减震器,居然是使用十字安装模式,晕死啊!f450的机架绝对是为使用X模式而设计的,这个设计搞得减震板变成了鸡肋嘛!

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电池是2200毫安,倒是可以刚好塞进机架中间的肚子

网友A:
帮顶,放在中心位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放在中心位置,即可

是哪个中心位置,我想放在下面,把电池放在最顶上,可不可以呢?有没有相关的照片啊?

网友:
apm+减震板可以直接装到肚子里
先把电调线焊上,装3个机臂,再安装减震,最后总装。减震板有部分会露在外面但是减震效果却是留在肚子里。
可能会想:电调焊点会让减震板不平,但用泡沫胶进行减震板固定完全不会受焊点影响,除非你能把焊点焊得天大
不知道楼主能看懂不
本人就是沉金版机架,已经完美上天

网友:
f450的架子原就是設計給naza飛控用的,apm太大擋住焊點,只能加一塊分電板解決囉!

网友B:
如果你用2200的电池,装满apm的设备和相机,续航可能只有5分钟。。。。。另外f450装apm很别扭,空间不好安排

网友C:
zjy7870477发表于2014-09-02 00:22:12

是哪个中心位置,我想放在下面,把电池放在最顶上,可不可以呢?有没有相关的照片啊?
apm放中间,电调板翻个面把焊点向下,电池装上层板!我用四合一电调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2200的电池,装满apm的设备和相机,续航可能只有5分钟。。。。。另外f450装apm很别扭,空间不好安 ...

就是感觉到apm不好摆放。飞行时间是特短,是不是该用大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放中间,电调板翻个面把焊点向下,电池装上层板!我用四合一电调没这个问题

哈哈,原来如此,下面的板子是得倒过来。

网友:
放上面,没问题,加上高密度海绵,壳子外面再贴上电工胶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感觉到apm不好摆放。飞行时间是特短,是不是该用大电池啊?

大电池没试过,整体超重太多估计也没有效率。

网友D:
我的是这样 接收机固定下边飞控连接线正好从下中心板穿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这样 接收机固定下边飞控连接线正好从下中心板穿过去

你的设备都挤在一起了吗?会不会电磁干扰?

网友:
不是大神,一个菜鸟教你解决办法。
DIY自己钻两个眼就行了
第一对着450板子眼打眼

第二,上一个长点的螺丝螺帽。(作用抬高减震板,因为会碰到支架的安装螺丝)

第三,就是固定了,螺丝要长一点下面固定还要一个螺帽

效果图:

手机拍的不好,等于是三层

网友(2015-04-21):
谢谢楼上各种分享,正头疼这个问题。

网友(2015-10-16):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这样 接收机固定下边飞控连接线正好从下中心板穿过去

看到了你的图传发射散热改造,

网友(2016-06-09):
好方法 够果断!

网友:
学习了。大家的智慧就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