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cnc问题

楼主(2014-09-02):
菜鸟,用精雕的ENG文件转NC文件USBcnc用不了。显示G代码错误。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换mach3,这个问题无解,或者说不是一般人能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mach3,这个问题无解,或者说不是一般人能解的。

是换控制卡吗?菜鸟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换控制卡吗?菜鸟不懂。

是的,就是换回并口控制卡,呵呵。

网友:
    看来还是Mach3神通广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换回并口控制卡,呵呵。

笔记本能用并口控制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能用并口控制卡吗?

不能

网友B:
转nc软件里xy圆弧转成线段那个打勾就可以,mach3也不认识i0j0k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nc软件里xy圆弧转成线段那个打勾就可以,mach3也不认识i0j0k0

mach3认 I、J、K指令的,usbcnc也认 I、J、K指令的,我转过,也人工编过。

网友:
把NC里面首位%号后面的数字都去掉,然后点击第一个坐标点,选控制里面START FROM THE SELECTED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