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发动力不平衡导致失控

楼主(2014-09-02):
求助大神们,今天试飞自制kt双发运输机,起飞飞机严重左转,向右操纵副翼到底 能保证飞机水平,半坠机降落,把副翼调节到右边高左边低的姿态,再次上天能平飞,但是无法右转,右转飞机能倾斜,但是倾斜45度了 竟然能奇迹般的平飞,左转一切正常。请问大家这是不是因为两边油门拉力不一致啊? 还是我飞机做的有误差? 双发不平衡有什么症状呢?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是不是两边的重量不一样,还有垂尾,机翼安装垂直和水平了么!两边拉力不一样应该不会出现如此大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两边油门拉力不一致自己判断啊,光看文字看不出的。

网友C:
你上天后关动力滑翔降落看看还是不是偏转,如果无动力也偏就不是动力的问题了。

网友D:
首先你要保证动力设备要完全一样才行,然后再设置油门行程看一下.

网友E:
莫非是两个电机转速不一样?你用的是正反桨么?

网友F:
右拉角度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