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 板机f14可不可以装方向剁。

楼主(2014-09-02):
如题

楼主:
还有 kt 机一般展翼80厘米左右,有没有更大一点的kt机。比如1米展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 kt 机一般展翼80厘米左右,有没有更大一点的kt机。比如1米展翼

太大的KT没意思。

网友B:
换一个有方向舵的机型不就行了

网友:
如果你愿意,为毛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大的KT没意思。

太大怎么了  小了怕飞远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有方向舵的机型不就行了

就是喜欢这款啊  可以变翼。。

网友C:
当然可以开呀,机动性能会更好,天上飞行姿势更美。最好再加上矢量和导 弹发射就更棒了。

网友:
可以,操控更好,对技术要求更高

网友:
为毛不能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开呀,机动性能会更好,天上飞行姿势更美。最好再加上矢量和导 弹发射就更棒了。

想象丰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 kt 机一般展翼80厘米左右,有没有更大一点的kt机。比如1米展翼

我有,

楼主:
呵呵,自己做的吗?

网友:
file:///D:\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403193224\Image\Y)~[_W3S~YBSOP_KYTZ~1)9.jpgfile:///D:\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403193224\Image\Y)~[_W3S~YBSOP_KYTZ~1)9.jpg

网友D:
有一个翼展1米1,长1米5

网友:
可以啊,但没意义,KT板机本来就是速度慢,装了作用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翼展1米1,长1米5

不错啊,, 你玩过可变翼F14 没有。。

网友:
没有,变翼没什么意思,我个人认为是多此一举啊。飞机大了,也变不成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大怎么了  小了怕飞远看不清

我就是从小机机慢慢飞大了的,小机机在天上看不很清楚,飞300米根本就看不到了,我做的大机机,一是抗风比小机机好,二是飞得远,半径350米没问题。飞机越大越过瘾啊。再者KT板机成本低,方便,自己动手其乐无穷。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自己做的吗?

我已经做了15个了,其中大小机机都有,从小机机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