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多轴界的高手们请进--------讨论贴

楼主(2014-09-02):
前提:
1:电池使用4S
2:挂载Gopro
3:不用考虑价格的情况下
4:续航能力强、大风中都能够很稳定

按照以上的标准、大家来讨论一下、该如何配置一架多旋翼、不论4、6、8都可以,电机应该相对应搭配什么的?

寻求顶级配置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考虑价格建议6S

网友:
见模友买过大八轴成品,挂Gopro的,续航能力强、大风中很稳定。

网友:
4S续航本身就是问题~包括大8在内都是6S配置~挂狗和4s本身就是差钱的配置~不差钱你直接来个HIGH ONE或者E1100之类的机器挂狗续航都很有保障~

网友:
无论怎样说大风对多轴的姿态都有影响 包括s1000

网友:
支持5楼观点。

网友:
可以跟我联系,QQ:11581968

楼主:
关键是目前手上一堆4S、要换6S的话就换得很多了

网友:
要抗风好,建议用X8,也就是共轴双桨。动力用3508的电机,如果一定要用4S电池就用580KV的,但建议用300多KV那款,上6S电池,用10000的电池,挂狗飞30分钟。

网友:
不差钱就全换呗

网友:
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个,产品实惠,品质优良的模型店!
http://creativemodels.taobao.com ... celog=twddp&v=1

网友:
朗宇v2216 kv800+仿apc1047+好盈20a+3s电池,每电机500克负载,,很经典的动力套装!

网友A:
X8,3508,15桨,6S10AH,半小时

网友:
不考虑价格,就每个部件都上顶级品。

网友:
别的不说,把前提的第一条改了,上6S不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A:
X8,3508,15桨,6S10AH,半小时

请教一下 您挂狗和云台了么?在挂载云台和狗的情况下 半小时?顺便请教一下 X8这机架哪一架的不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X8,3508,15桨,6S10AH,半小时

此机型唯一的难点就是上三轴云台怎么解决收放脚架的问题!

网友:
不考虑价格。。。可以上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