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低空定高问题

楼主(2014-09-02):
如题2.6版本的,在5-6米以下切定高就会一直上升一定的高度才定住。
如果在5-6米以上在切定高就很好的定住。求解?有办法吗低空定高。
apm的缝隙我都用透明胶封住了的。

网友A:
高密度海绵用了吗?

网友:
我对飞控不了解,5,6十米定高能定住就不错了。5, 6米高能定住就更好了

网友:
电路板上面盖一层厚海绵好点

网友B:
全封住了,咋感知气压的变化,气压计上覆盖海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封住了,咋感知气压的变化,气压计上覆盖海绵即可

不可能全部封住的总会有一点漏气,而且我封的也不紧。
有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密度海绵用了吗?

有海绵。大家的都能在低空定高吗?

网友A:
可以啊,几十厘米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几十厘米都可以啊

你是怎么做到的?请教

网友:
应该跟海绵的质量有关~

网友:
没什么特殊啊,每个都可以啊,这东西没窍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做到的?请教

海绵记得用高密度的,不过我不用也没发现有多大问题啊

网友:
我的APM1米以下定高都很好 这个应该跟配置也有关系吧

网友:
可是。。。。外壳都封住了。。。怎么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