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打满油门才1100怎么弄~

楼主(2014-09-02):
mwc 打满油门才1100怎么弄~没法飞啊,

网友:
油门校准了吗

楼主:
我是连上电脑发现如果电调不上电在电脑上看是正常的,电调上电脑上只能看到THROT只有1100。

网友A:
1100?绝对不可能,再差的控也能超过1700。检测到的脉宽是跟控的接收机输出有关,你用的什么控仔细研究一下说明书。另外看看是不是通道反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0?绝对不可能,再差的控也能超过1700。检测到的脉宽是跟控的接收机输出有关,你用的什么控仔细研究一下 ...

电调没上电的时候正常的,上电了就打到最高只有110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没上电的时候正常的,上电了就打到最高只有1100了。

那最低是多少?

楼主:
最低1000。现在没问题了重新刷了mwc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