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个小机 求推荐v120d02s ?mini cp?v977?

楼主(2014-09-02):
新手入魔3个月  之前飞山寨450  后来入了YT450L 想入个小机在家玩  家里有个911已经满足不了我了
求推荐  是不是华科尔很坑?

网友:
120要飞好得改且炸鸡成本高,mini cp也要改无刷,V977直接无刷又便宜耐炸。话说你450用的什么控。华控就买华的吧

网友:
有悬停基础直接120

网友:
都可以!如果房子够大,直接450就可以了!

网友A:
小六通我有4架,最后入手的V977,   果断选V120D02S吧。

网友:
小机120吧  我有一架 没说的那么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六通我有4架,最后入手的V977,   果断选V120D02S吧。

977 不好吗?120优势在哪啊 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977 不好吗?120优势在哪啊 请教

V977 尾电机的维护起来也费事,不锁尾,尾桨很容易松脱。V120 更接近450:轴传,斜盘有鱼眼,厚实。华控可以调好多参数。也要好飞一些。

网友:
老手就120呗,反正轴传的都玩过就没啥难度了·

网友:
跟楼主同纠结

网友:
还是120吧,120手感确实要厚实,精准一点

网友:
02S !CP就不要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