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94123倒挡问题 新手求助

楼主(2014-09-02):
菜鸟刚入手94123  45A无刷版 控是GT2 目前前进、转向、刹车都正常,倒挡要推好几次才有反应,麻烦有经验的大哥指点一下这个问题是出在控 还是电调,该如何检查、修理?

在线等回复 谢谢!

楼主:
用油门微调试过 但没解决!

网友A:
快速向前推两下是倒车!正常的
如果要多次的话,就可能是控有问题了
<

网友:
不懂车,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向前推两下是倒车!正常的
如果要多次的话,就可能是控有问题了

以前正常的时候推两下倒车 现在要推好几次 不知道哪一下就又有倒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