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BL主板坏掉了

楼主(2014-09-02):
xp3a 黑金m5改无刷 焊在fbl100主板上 悲剧了 对频正常 无刷也滴滴了 但是退推油门没反应 奇怪 换上有刷也是没反应 尾电机也没反应了
主板肯定是坏了 那是什么坏了呢 fet?

网友:
是不是焊坏了其他地方?你换有刷把电调又拆了?

楼主:
只动了电源线和信号线。怕mos娇气,轻点两下就焊上了。发现没反应之后就把主有刷一起接上了,没反应和刚才一样。把无刷焊下来,把FBL舵机主尾马达都全接好,舵机正常,主尾没反应。

楼主:
照片上能看出来吗?

网友:
mos管烫坏了吧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不过我焊右边的能把左边的两个都搞坏吗?我应该量s g 端电阻来判断好坏吗?用表测量电机信号输出电压应该是多少?继续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