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无刷悲剧了

楼主(2014-09-02):
黑金m5 xp3a焊在fbl100主板上 对频正常 无刷也滴滴了 但是推油门没反应 换上有刷也是没反应 尾电机也没反应 请问前辈 这是fet坏掉了吗 怎么主尾都坏了呢 那我的焊台是不是有问题 ?

网友:
估计有地方没焊好或断开或短路了,或者被焊接时的静电打坏了

楼主:
上图了,除了fet,哪个原件可能挂了?

网友:
这么看不出来啊,最好能测试原件参数

网友:
自己动手DIY还是有风险的

网友:
搞好了吗?是不是信号线接错了

网友:
如果连坨机也没反应,可能是主控的晶振坏了, 你图片里左下的哪粒, 16Mhz的

网友:
现在的焊台基本都是防静电的,我的MCPX V1主板信号线也是自己焊的,一般排除被静电击穿的可能性,怀疑是有元器件虚焊断路了。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我挨个原件量量试试!

网友:
977可以换黑金电机么?

网友:
你如果焊功可以, 有同类的晶振就换左下脚哪粒试试看。
没晶振可以用恒温热枪拿掉右边的晶振,换上左下脚哪粒看可以对频吗, 如果不能对频哪晶振肯定是坏了, 不小心焊下时搞坏的不算。我已修过几次同样的问题。

网友:
和解,何解,何解

楼主:
捣鼓了一番,不知为何好像是好了!主尾马达转了!最近在玩mcpx 也没时间多试试。
手上还有块mcpx主板也是同样故障,舵机正常,主尾马达转过,清洗了下,现在又不转了。

楼主:
原来还是坏了!舵机正常,但是电机转十几秒之后就开始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