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4-09-02):
请各位模友给个参考,我现在的是四轴机,F450的机架,大疆的飞控,合适用多大的电池,一直用22003s的,就是玩的时间短,充电久,现在想用4200的4s电池可以吗?是有其他选择,请说说?能详细点就更好,谢谢

网友A:
用3s 10000mah 750克左右,只要你机架够坚,放电10c足矣。  4s 可能烧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3s 10000mah 750克左右,只要你机架够坚,放电10c足矣。  4s 可能烧电机

实测 xxd 1000kv 4s电,不会烧的

网友:
要看你的电调和电机是否允许4S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测 xxd 1000kv 4s电,不会烧的

xxd屌丝玩意,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