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DFC-tagsmini 参考forza450数据调整。。。

楼主(2014-09-02):
之前用tagsmini 装在250dfc上状态怎么调都不是最满意。这次入了一台forza450 ,同样是dfc 但飞来很稳很舒服。所以感觉还是参数问题。
按照forza450官方的参数调整控上的数据后,状态很满意。剩下以后慢慢修改了。
?qq-pf-to=pcqq.group

网友:
楼主收集的录音机亮了!没看错撒

网友A:
不打舵锁的挺好。可是一打舵尾巴总要弹几下。这个跟总感度关系不大了,
一般三轴都有左右刹车的参数,请降低一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打舵锁的挺好。可是一打舵尾巴总要弹几下。这个跟总感度关系不大了,
一般三轴都有左右刹车的参数,请 ...

好的,我是刹车感度小了会甩尾巴,比较矛盾

网友:
技术很牛啊。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是尾舵机孔位不合适引起的,请参考我的250尾舵安装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4459

网友:
那么多录音机干嘛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是尾舵机孔位不合适引起的,请参考我的250尾舵安装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果然是完美调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