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更新】有关S-Bus和NAZA不兼容问题,以及第一台由于程序原因需要返厂的AT-9。

楼主(2014-09-02):
今天尝试使用S-BUS连接Naza V2。由于NAZA V2 调参软件在D-BUS模式下默认第7通道为“模式选择”。而AT-9在多旋翼模式下将“模式选择”强制放在第5通道,而第5通道是重要的X1通道,导致不能用第5和第7通道使用同一按钮解决。也就是说AT-9在使用V2的时候,事实上是不适合使用S-BUS的。希望乐迪公司在这上面做修改,以便让用户自由选择第几通道,或者,每个都能调。

早上为了想要尝试使用固定翼模式,使用S-BUS,做了数据复制。复制时间很长,就放到一边去工作了。1个小时后,屏幕显示仍然是复制中!关闭电源后,重开,AT-9连续发出报警,至此AT-9再也无法打开。不知有没有恢复出厂的方法,如果没有只能返厂。

这里提醒购买了AT-9的客户,暂时不要复制数据。

9月3日,今天下午已经得到了升级固件用的驱动和刷机程序。售后小哥还很体贴的做了一个安装视频。本来想做升级视频的打算也放弃了。不过最后的结果还是遗憾的,AT-9还是没有成功“复活”。目前已经交由快递公司返厂,售后表示邮费将由乐迪公司承担,并到手后尽快解决问题。
9月4日,17点左右,来自乐迪公司售后服务小哥打来电话。解释了我寄去时留下的6个问题。我看到别人的帖子也提到了S-BUS连接问题,乐迪公司会解决模式被锁定在第5通道的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法有,在S-BUS连接时,模式切换会到7号通道,不过我不太赞成。还有一个解决方法是几个通道都可调,这个我比较喜欢。虽然给新手设置时变的复杂了,不过功能性上会加强。
最新的固件更新通知应该最早会在下星期公布。同时会解决一些小bug,大家不管用的爽不爽都更新一下作为保险。另外复制变砖被证实为个例,并且会在这次更新解决这个隐患。不得不提,乐迪公司的态度和效率都很正位,望加油。

网友:
我只提一个词: 完成度。

网友A:
不是吧。。。乐迪哪个通道的输出自己还不能定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乐迪哪个通道的输出自己还不能定义啊。

我不确定其它模式能不能,至少多旋翼模式里只有5通道才可以调线程。边上标注就是“模式选择”,由于是用S-BUS所以连改变接线的方法也没办法做

楼主:
昨天和售后联系,已经得到了用刷固体的方法解决开机问题,不过只得到了固件包。驱动和刷机程序还没有得到。是否有解决S-BUS通道编辑或选择问题,还不可得,大家等我刷完,做刷机过程帖。

楼主:
9月3日,今天下午已经得到了升级固件用的驱动和刷机程序。售后小哥还很体贴的做了一个安装视频。本来想做升级视频的打算也放弃了。不过最后的结果还是遗憾的,AT-9还是没有成功“复活”。目前已经交由快递公司返厂,售后表示邮费将由乐迪公司承担,并到手后尽快解决问题。

楼主:
9月4日,17点左右,来自乐迪公司售后服务小哥打来电话。解释了我寄去时留下的6个问题。我看到别人的帖子也提到了S-BUS连接问题,乐迪公司会解决模式被锁定在第5通道的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法有,在S-BUS连接时,模式切换会到7号通道,不过我不太赞成。还有一个解决方法是几个通道都可调,这个我比较喜欢。虽然给新手设置时变的复杂了,不过功能性上会加强。
最新的固件更新通知应该最早会在下星期公布。同时会解决一些小bug,大家不管用的爽不爽都更新一下作为保险。另外复制变砖被证实为个例,并且会在这次更新解决这个隐患。不得不提,乐迪公司的态度和效率都很正位,望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