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350 云台

楼主(2014-09-02):
之前都是正常的,前晚上因为没得到低压报警,四轴失控摔了,幸好低飞状态下,飞行器撞击在街道的门框上,云台上相机的一侧固定塑料片飞了,但现场测试,没发现太大的问题。今早去航拍,华科尔350G-2D云台出问题了(悲剧的是,相机内的视频无法导出,但可以在相机内播放),拍出来的视频画面无法平衡了,主要体现在左右方向的控制时,咨询了卖家目前未能得到有效的答案,请问哪位知道呢?是否可以自行进行调试?需要什么工具?

谢谢。

网友:
不是工具是杯具返厂吧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返修?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要调节云台,靠近pitch  roll  接口的地方 有2圆孔 是手动调节 云台 pit roll 的

网友:
仰俯电机那个盖子是用来平衡ilook天线的,狗不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云台震动啊

网友:
我给你权威的建议,去某宝花坑旗舰店,找客服要2D云台中文使用手册。那上面有调参的介绍。云台的NF键是可以调参的。

网友:
貌似这个云台只能装狗和山狗吧

网友:
这个云台很轻,专门针对狗三的,我也有。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
搞啥子呀,你pit、roll位置上都沒插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