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2216配置问题

楼主(2014-09-02):
请问我用500机架,准备用v2216电机,用800kv还是900kv好呢?用多少寸浆呢?
乐天20A电调
挂载云台,行车记录仪,osd,图传,飞控用naza lite

网友A:
我也有一架S500,用的蓝蜻蜓2216  960KV, ROC  4S  4000mah 电池  , 正品 APC   1047或 1147 桨,APM2.6飞控,两轴云台挂黑狗3,没用图传只是盲拍。
自己感觉浆嫌大了,用3S应该是绝配。

网友:
800kv 仿apc 1047

网友:
用仿APC1045或1055效果更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架S500,用的蓝蜻蜓2216  960KV, ROC  4S  4000mah 电池  , 正品 APC   1047或 1147 桨,APM2.6 ...

960kv   4s+1047桨不严格说也是大了点  不过3s用1047就合适了
或者还可以800kv+1147这样是通配

网友:
顺便求助一个问题:2216   800kv   情况下    3s 1147   4s 1038哪个续航时间长?
用过的请报下

网友:
900   10寸

网友B:
我觉得KV800搭配11寸
900搭配10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KV800搭配11寸
900搭配10寸

请问两种方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两种方案有什么区别呢?

你的500机架上11寸桨好,以后可以载重大

网友:
450机架,2216KV800, 仿APC 1047,3S 2200,配重一个尖嘴钳,25%油门就起来了,悬停8分钟降落,3.6左右。飞机较稳。
同样条件换成4s 2200, 轻推油门就起来了,动作更猛更难控制,拉下一格油门飞机就掉,推上去1格飞机就窜,还要优化参数,估计能飞12分钟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