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制作的mach3三轴控制器(迷你型)

楼主(2014-09-02):
制作过程没有拍图,有几张图片是阶段性成果展示,大家将就看看,给大家提供个思路,用的是一个光驱壳,掏空内脏,把淘宝上买的一块三轴驱动板和一个升压电路板装了进去,充分利用光驱原有的结构。
制作完后昨天(本来早就该做好了,只是因为买的三轴驱动板有问题,换了一次货才好)三轴空跑测试了一晚上,光驱外壳温度在可接受范围内,(感觉有点烫,但手掌可以贴在上面不至于烫伤)其实还可以加风扇改善散热。

电源用的是电脑机箱电源12V,通过升压模块升成24V,很稳定。用万用表测试了下空跑电流,最大也就4A多,不知道以后装入电脑机箱后能不能承受,我想应该可以承受。
接雕刻机的线用的是网线,一根网线可以接两轴,挺好用的,起先还比较担心线径太小(直径0.5mm)会发热,结果测试了一晚上,根本不会发热。三根网线包括了三轴输出,对刀、XYZ限位输入,变频器控制输出等。
本来录了视频的,但是上传比较麻烦就省了。

最后贴张我正在做的一个stc15f2k60s2单片机开发板,目前已经测试和修正了错误,准备再去打样了。

网友A:
楼主做得好,下一步也照你这样做一个,如果把盒打些孔温度应该会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得好,下一步也照你这样做一个,如果把盒打些孔温度应该会低些.

好主意,上下及侧面都打些孔,形成热风流通道对散热会很有帮助,另外这块淘宝上买的三轴驱动板的并口用的是母口,要接到电脑机箱内的主板上要加一个公对公的转接口,才能和并口挡板配合好。

我测算过机箱内的尺寸,有足够空间将变频器也放进去,但我知道变频器是一个严重的污染源,会对电脑造成很大的干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变频器装电脑机箱内,且能和电脑一起开机运行正常的,采取了什么防干扰的措施,要把变频器屏蔽起来吗?

网友:
楼主你先试试看吧,如果没问题就照你的方法做,

网友A:
楼主雕刻机架是全钢的吗?

网友:
楼主高手。希望分享。

网友B:
非常好,和变频器放在一起的话,其他的电器改用隔离电源可能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雕刻机架是全钢的吗?

是全钢的,T型工作台是铸铁一体的,淘宝上买的,个人感觉这个机架性价比还是不错的,行程是400X3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和变频器放在一起的话,其他的电器改用隔离电源可能比较好。

将变频器用铁皮全封闭起来,另外220V电源输入用滤波器模块,淘宝网上有专门的电源滤波器卖,再将信号线用铝箔包起来,这样试一试。

网友:
楼主买成多少钱?麻烦你给个买机架的链接.qq:1344949819

网友A:
好的看到了.板主可以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将变频器用铁皮全封闭起来,另外220V电源输入用滤波器模块,淘宝网上有专门的电源滤波器卖,再将信号线用 ...

我试过将变频器用不锈钢箱子装起来,好像没效果,是不是一定要铁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将变频器用不锈钢箱子装起来,好像没效果,是不是一定要铁箱呢?

只要是金属效果都一样,我觉得光把变频器包起来是不够的,还会通过电源线干扰的,所以所以变频器的输入和电脑的输入之间一定要采取抗干扰措施。

网友C:
我发现变频器的干扰主要是电源线传导。辐射不干扰电脑、要在电源线防干扰下手。我的雕刻机由于没装滤波器。现在把变频器的电源和电脑的电源插在同一个房间的不同插座上,两个插座相距大概3米。原来是同一个插座上主轴一转雕刻机三个轴自己神经错乱乱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变频器的干扰主要是电源线传导。辐射不干扰电脑、要在电源线防干扰下手。我的雕刻机由于没装滤波器。 ...

我最近也是遇到这个情况,mach3控制变频器开启电机,和0~10v的变速。如果接口板的12v电源也供电给显示器用,开动电机显示器就会干扰。显示器另用一个单独的12v电源就正常。

网友:
网线用的好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网友(2019-05-21):
引用 网友A:
好的看到了.板主可以删了.

删掉干什么呢?

网友(2020-02-26):
这是高手,顽疾高手

网友(2024-01-18):
做的不错,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楼主是江西吗?我最近买了一台江西庐山的ZX20钻铣床。微給进里面的涡轮没有了,能麻烦楼主问问厂家有配件吗?或者给我一个厂家的电话也可以。麻烦了谢谢。

网友:
牛顿乐园的雕刻机买的真多啊,纯一坑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