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的“NAZA V1”,请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2014-09-02):
首先说明一下,我并不能确定是我的原因还是大疆产品的原因, 我只是来找解决方案,并不是来找茬的。

先说3次炸鸡:
三次都是在荒郊野外,几乎没有人,也没有干扰源。
第一次,Y6机架,5、6组电池飞过后,休息了半小时,再次起飞,当时油门推得比较猛,飞机上升很快,垂直飞到6、7米高时,飞机突然不受控,向左侧***横飞,坠落于20米外的草地,损失机架和一支桨。

第二次,在第一次炸鸡后改成了环形4轴机架,到郊区飞了几个起落后,飞到比较远的一个地方,但还在视距内,感觉飞机不好控制,推油门不往上升,感觉在降高度,也飞不回来。灵机一动——关控!飞机到时进入自动返航模式,升高、返航、降落。之后又飞了两组电池。虚惊一场。

第三次,是过了一些日子去飞的,跟第二次情况非常类似。感觉飞机不好控制,推油门不往上升,感觉在降高度,也飞不回来。怕飞机飞远,紧急迫降。当时没有找到坠落点,提控回家。第三天路过飞场,又去找了一下,终于找到,被一颗小树缓冲了一下,只损失一块电池,还能起飞。

这机器曾经FPV超视距飞过不少次,但后来有这几次经历后一直不敢飞了,怕砸到人呀!我想放弃这套飞控,买新的,买NAZA V2?但好像也有人反映这样的问题,纠结呀……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的这个飞机,启动时间越来越长,后来是多长时间都没放应,必须在预热后,关控、通电再开控,才能启动。也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A:
重新校準過吧!按照標準做法保持機體水平!
正常狀況下根本不用預熱!我飛這樣久還沒遇到需要預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準過吧!按照標準做法保持機體水平!
正常狀況下根本不用預熱!我飛這樣久還沒遇到需要預熱的!

谢谢!
开始飞的时候都是会做校准的,飞了几个起降后,没有再做校准。
我说的预热是,刚通电时,飞机没有反应,要等到指示灯变绿才接受遥控指令,现在就是要等到指示灯变绿的时间越来越长。甚至只有用先通电后开控才能让指示灯变绿。

网友B:
您好,第一次炸鸡,在不受控过程中,您是否有尝试切手动模式进行操控?是一直往一个方向还是存在改变方向的偏移?

第二、三次炸鸡,是否有叠加数据?用的什么电池?低电压保护设置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第一次炸鸡,在不受控过程中,您是否有尝试切手动模式进行操控?是一直往一个方向还是存在改变方向的 ...

第一次,炸鸡来得太突然,从视频记录上看,从起飞到落下也就整个过程就11秒,其中大约5秒针是在我视线内,5秒钟之后就在我视线中消失了。是先向前飞,同时向上升,突然就向左侧横飞,当时我就推了油门,和向前的杆,没有动别的键。
数据叠加?是我连续不停操作?没有呀,就是感觉要它上升它升不上,向远处飘,渐行渐远。电池电是充足的,我设3.6伏保护电压。当时是在比较近的地方第一视角飞了大约7、8分钟,我的飞机正常飞13分钟报警。OSD里显示电压还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