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 云台 怎么接线啊!!

楼主(2014-09-02):
H3-3D  云台  怎么接线啊!!我的是NAZA  V2    IOSD  M2

云台的全部接好了。GCU  上的  的8G  接口接云台    CAN  与  IOSD M2的 CAN 对接   图传  也接好了,可以是 接收机 在控制呢?貌似 没有接口啊。。。。难道是接USB?

有朋友说  在  飞控上面的 F2接口  接到 接受机就OK了  请问是吗?????????、求高手解答在线等

网友A:
用Can线连接到H3-3D的GCU上的CAN口与飞控连接,再设置,好象控制俯仰是第5还是第6通道

网友B:
好用吗?准备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n线连接到H3-3D的GCU上的CAN口与飞控连接,再设置,好象控制俯仰是第5还是第6通道

第六 通道,,不过  貌似我的  naza  V2  接了  F2  云台 俯仰通道到9通道  为什么  没有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用吗?准备入一个。

效果不是一般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