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E55发动机的危险调试

楼主(2014-09-02):
桨是22*10的,这台EME55买了放一年,一直没有50cc的飞机来配,前段时间弄了架Sbach 342,这段时间稍微清闲点,就来想把飞机装起来。
今天第一次着车,很顺利,EME55这台发动机也很有劲,启动了一分多钟,期间中高速油门了十几秒,其它时间都在3000转左右,突然发现螺旋桨不对劲,发生松脱并突然往前方飞出去。幸亏当时前方没什么东西,没造成什么大损失,就是四颗固定螺旋桨的螺丝齐刷刷全部断,螺旋桨飞出前没有碰到过地面,而且螺丝都是新的,不存在金属疲劳,遂怀疑是不是EME的原装螺丝强度不足,请油机大神们分析并解释下。

楼主:
可惜当时没拍视频,不知道能不能从螺丝的截断情况来判断是什么问题

楼主:
我大概想明白了,螺丝是被切断,而不是被螺旋桨拉断

网友:
螺钉没有紧固好造成有旷量

网友:
估计是没上紧。螺丝要上紧,但是不能太紧或者换10.9以上级别螺丝

网友:
这样都能断??感觉是螺丝质量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原装螺丝啊

网友B:
螺丝没上紧,上螺旋桨的时候没打螺丝胶吧
这情况我遇到过两次了

网友:
小白飘过。

网友C:
桨榖有明显摩擦痕迹。
桨和发动机出轴之间的受力关系,不只是扭力和拉力的问题。
桨相当于发动机的飞轮,做工的时候很大的力量加速桨旋转,压缩的时候靠桨的惯性带动发动机转。
如果不上紧,就会磨,还会带动桨螺栓来回摆动,硬生生把螺栓掰断,典型的疲劳断裂。

至少在桨和桨垫之间垫一层自行车内胎之类的胶皮增加摩擦力。上紧。

网友:
个人感觉是你罗斯没紧固好,其次螺旋桨固定孔最好一次打好   固定的不紧又有活动量·不断就怪了

网友:
万幸只是4颗螺丝

网友D:
桨毂平面怎么是光的呢?不应该有花键的咩?这样不是摩擦力大大减小了?结果剪切力全让螺丝给吸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原装螺丝啊

100%的原装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没上紧,上螺旋桨的时候没打螺丝胶吧
这情况我遇到过两次了

螺丝是上紧的,断的时候,残根都在桨榖里,我好不容易才弄下来的,螺丝胶倒是没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榖有明显摩擦痕迹。
桨和发动机出轴之间的受力关系,不只是扭力和拉力的问题。
桨相当于发动机的飞轮, ...

说的很有道理,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导致螺丝被切断的。
螺丝上紧是必须的,这样在桨和桨榖之间会形成很大的摩擦力,能够很大程度上帮助螺旋桨的旋转,而不仅仅靠螺丝自身。
这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教训也是一次学习,刚开始就认为EME的原装螺丝太**,没去仔细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毂平面怎么是光的呢?不应该有花键的咩?这样不是摩擦力大大减小了?结果剪切力全让螺丝给吸收了 ...

这款发动机的桨榖就是光的,没纹路,我下一步想用螺丝胶固定下螺旋桨,增大摩擦力

网友:
不该呀,好歹那么粗四课呢

网友E:
断了还能把断丝弄出来!人品爆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了还能把断丝弄出来!人品爆发啊

超级难得搞,搞了我一个多小时,又是钻孔,又是打WD40,又是用断丝取出器。

如果之前打了螺丝胶,估计够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螺丝是上紧的,断的时候,残根都在桨榖里,我好不容易才弄下来的,螺丝胶倒是没打

     我碰到过的两次,一次天上,一次地下,状况都一样,齐根断在后桨垫里。
     木头是软的,螺丝压紧的时候,木头会形变,过一段时间,木头压实了,螺丝压力没有以前那么大了,还能再往紧拧一点
     我这用的3w157发动机,原装螺丝(实际上这个螺丝也很软)第二次断螺丝的时候,螺丝上是打了保险的,但还是断了,打了保险螺丝就不能再动了,不存在螺丝松动的问题,只能判断桨被压变形了。后来就打螺丝胶,每个起落都把固定桨的螺丝全部紧一遍,能上动的就卸下来打螺丝胶再拧上去
     这个问题还跟启动和熄火方式有关系。我这的是直接电启动,前部启动头跟直升机的一样,启动扭矩直接传到发动机,螺丝承接扭矩,熄火是直接断电熄火,螺旋桨惯量也通过螺丝传递,两个方向是反的,所以螺丝不上紧的话,会从根部断裂。相比之下,用接触式启动和关小风门熄火对这个螺丝冲击小一点
     这个螺丝切断也不是瞬间的,大概有十来秒时间,出现断螺丝情况的前兆是发动机声音不正常,这个我没法形容,但是听惯了正常声音的,发动机不正常工作一下就能分辨出来。有一次我这调飞机,发动机启动热车一会后,推油门的时候听到发动机响声不正常,拉下来也不正常,果断熄火,检查发动机,最后发现螺旋桨是松动的,于是把固定桨的螺丝卸下来,发现螺丝从后桨垫处全都歪了,并且,有的螺丝出现裂痕,要是在转肯定断掉。
    实际上,这个情况发生的概率不太大,每次启动前检查是可以避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级难得搞,搞了我一个多小时,又是钻孔,又是打WD40,又是用断丝取出器。

如果之前打了螺丝胶,估计 ...

打了胶就得加热拧了!2个多小时能搞出来都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的两次,一次天上,一次地下,状况都一样,齐根断在后桨垫里。
     木头是软的,螺丝压紧 ...

我之前最大只搞35CC,经验还很不足,一直没碰到这问题,所以也对这几颗螺丝承接扭矩的程度没概念,这下算是要引起高度重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款发动机的桨榖就是光的,没纹路,我下一步想用螺丝胶固定下螺旋桨,增大摩擦力

螺丝胶固定螺旋桨?????你的意思是黏那是个螺丝吗?兄弟,那下次再断哪怕一个,你就呵呵呵了。。。。。。

其实很简单,拿锉刀或者电磨把那个平面打花了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丝胶固定螺旋桨?????你的意思是黏那是个螺丝吗?兄弟,那下次再断哪怕一个,你就呵呵呵了。。。。 ...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不是打螺丝胶到螺丝纹路里,而是打在桨榖和螺旋桨之间增加摩擦力。
今晚按照这个思路重新上桨,调试,OK,没有任何问题了!还拍了视频

网友:
太可怕了!!!!!!我还是继续玩我的GT33了。

网友:
明显是螺丝没压紧 一般情况螺丝压紧了 铝垫是要被压到桨里面去一点 至少应该在桨上留下压痕

网友:
看看你桨的孔打成那样,不断才怪。受力不均呀!

网友:
调试油机可得注意安全那

网友:
我28cc只炸断过

网友:
还是换成DLE的螺丝吧

网友:
桨的孔不打好 换什么都是多余的

网友F:
螺丝没紧到位,四颗螺丝如果够紧的话在木质浆面上一定会留下金属固定片的圆形痕迹。
最不容易受伤的浆座面摩擦严重,说明飞浆前浆座与轴转速不同步,松动导致反复摩擦。
没紧到位的螺丝且没上螺丝胶,工作中松动但没脱落,浆座打孔及其不合格,
孔径大于螺丝太多,且各孔都不等大,不等位,这是悲剧的关键。发动机轴不是等速转动,是趋于做工时突快排气时爆慢的情况,
螺丝松动摩擦减小,直接导致浆在轴上不同步的极速冲击性摆动,摆动的幅度由小变大分四个阶段,最小的阶段就是你浆上最小螺丝孔受力的阶段。
因为你螺丝孔大小不一,其余比这个大的孔内螺丝基本不受力,高速旋转的浆与轴之间的不同步旋转的反复冲击力都集中在一颗螺丝上,一颗螺丝很快就会坏掉。
然后就是第二阶段,破坏所用的时间将会更短,因为第二个螺丝孔相对于上一个孔更大一些,同时浆座与轴联接的螺丝坏了一颗,只剩三颗,浆座摩擦力更小。
这样会导致浆的摆幅更大,反复冲击力更大。第二颗螺丝损坏。以此类推,四颗螺丝损坏直至飞浆。
因螺丝孔的缺陷,整个过程中其实依次只有一个螺杆在起限制摆动作用,所以就算是你拧20颗螺丝在上面,结果也会是一样的。
所幸无其他伤情和损失,不幸的万幸,祝一直好运。。。

网友:
楼上的正解~我朋友也试过和你一样的情况,还有就是注意一下桨孔是否开得正中,有没有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螺丝没紧到位,四颗螺丝如果够紧的话在木质浆面上一定会留下金属固定片的圆形痕迹。
最不容易受伤的浆座面 ...

分析得很到位,专业!
我没有台钻和专用桨钻孔器,全靠手工瞄着钻,钻的不准,主要是无法保证与桨面垂直,钻歪了螺丝上不进去,又只能靠扩孔

网友G:
引用 楼主:
超级难得搞,搞了我一个多小时,又是钻孔,又是打WD40,又是用断丝取出器。

如果之前打了螺丝胶,估计 ...

不需要螺丝胶的,你那斷的螺絲在底座取出都有困難,証明收緊螺絲的扭力足夠了!但我想知道底座那四個螺絲孔是通的還是不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不需要螺丝胶的,你那斷的螺絲在底座取出都有困難,証明收緊螺絲的扭力足夠了!但我想知道底座那四個螺絲 ...

那如果是通的,你又沒打螺丝胶的話,那為什麼取出斷螺絲時那麼費勁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G:
那如果是通的,你又沒打螺丝胶的話,那為什麼取出斷螺絲時那麼費勁呢?

因為你那螺絲是跟底座面齊口斷的,而螺絲孔又通的話(*螺絲紋也是攻通的),斷螺絲沒螺丝胶加強,在孔裡應該是沒壓力,是很容易擰出的,衹要在斷口弄道一字口子,像一字螺絲那樣,用一字螺絲起子就可把斷的部份擰出的!

*沒攻通的螺絲紋在底部螺絲紋就會收窄,令你收緊螺絲時有收夠力的錯誤感覺!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因為你那螺絲是跟底座面齊口斷的,而螺絲孔又通的話(*螺絲紋也是攻通的),斷螺絲沒螺丝胶加強,在孔裡 ...

如果你自鑽的四個孔同心度偏了也機會做成同樣的損耗!同心度偏了少少許,而那四顆螺絲夠強橫,也足夠把槳拿住而不斷螺絲,頂多振動大點,換粗點的或高碳鋼拉力螺絲試試,因看那螺絲斷口就不是高拉力的(高拉的斷口會是白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需要螺丝胶的,你那斷的螺絲在底座取出都有困難,証明收緊螺絲的扭力足夠了!但我想知道底座那四個螺絲 ...

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自鑽的四個孔同心度偏了也機會做成同樣的損耗!同心度偏了少少許,而那四顆螺絲夠強橫,也足夠把槳 ...

看样子这位兄台是个机加工老手,螺丝孔是通的,当时上桨时,自认为拧得还算紧,断后,残根确实没有什么预紧力,其中两颗螺丝取得比较顺利,另外两颗就费事了,因为我没有开一字口,觉得在钢材上凿个槽很难,就用夹钳夹住伸出孔外的螺纹,可能用的劲稍大,就把螺纹弄坏了点,结果死活出不来,越用力夹就螺纹越坏越出不来,最后只有拿小钻头来钻断丝,再用很锋利的一字刀凿进空里,孔内注入大量胶水,干燥后往螺纹孔内注入WD40,最后终于一点点搞出来。

从兄台对螺丝断口的分析可知这螺丝强度应该不高,我也认同,我现在已经换上12级的螺丝,随便怎么折腾都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这位兄台是个机加工老手,螺丝孔是通的,当时上桨时,自认为拧得还算紧,断后,残根确实没有什么预 ...

這都是經驗,問題解決就好了!

网友:
四颗螺丝一定要紧固好  而且一定要平衡力度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四个螺丝用力不均造成

网友:
一点点不注意,就有麻烦!玩大航模要格外仔细才行!万幸没事

网友:
我靠 还有这种事 ,是不是你拧紧螺丝 太使劲了吧? 吓人

网友H:
我想问下 断螺丝你是怎么去下来的呀我的也断拉 正想办法去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下 断螺丝你是怎么去下来的呀我的也断拉 正想办法去出来呢

你的断桨榖里了?我前边有说我的方法的,你找找看吧,不过有点看人品

网友:
大排量发动机什么都要注意。小事都能搞成大事

网友I:
螺丝质量有问题,再有就是螺丝也没上螺丝胶吧?拧的力度可能也不够,不紧就这样了。然后螺丝建议你买台湾芳生12.9的,很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I:
螺丝质量有问题,再有就是螺丝也没上螺丝胶吧?拧的力度可能也不够,不紧就这样了。然后螺丝建议你买台湾芳 ...

我已经换成12级螺丝了,目前没有任何问题。螺丝胶可不敢上,用一个弹簧垫片就OK了,不然螺丝断了的话,桨榖就废了

网友:
我从不用螺丝胶从不飞完松掉螺丝从来也不断。这个东西首要是桨上钻孔要正,手指头能轻松的把螺丝拧进去可认为合格。其二用扳手拧紧时应对角拧紧,四颗(六颗的大机器也是)螺丝均衡用力,不要一次两次就紧到位,应分多次慢慢用力。简言之,避免应力的产生,某一颗螺丝处于不平衡压紧的状态必受应力作用导致受伤进而断掉,然后。。。。。不用说了。

网友:
应该是螺丝没上紧。但不能打螺丝胶,因为每次外场飞完后要把桨拆下来而不好拆卸,拆桨主要是防止时间过长螺丝桨垫把桨挤压太深,另外下次上桨也可以检查一下桨的使用情况。

网友:
明显是螺丝松了,汽油机爆燃时候桨鼓瞬间加速。对螺丝的切削力把螺丝切断的。上紧后螺丝受的是拉力,不上紧承受的是切削力。
就跟钳子剪断钢丝一样。如果让你用钳子拉着钢丝把钢丝拉断,估计很难。

网友:
汽油机或者大型飞机的螺旋桨安装方法很重要,安装不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楼主可以去5IRC的 TOC版块寻求准确的安装方法。

网友:
有点吓人了

网友:
没伤人就好啊

网友J(2016-07-13):
这种原因我们碰到过很多次,不是螺丝的强度不够,是你安装螺旋桨的时候螺丝没有拧紧,或者是螺丝没有均匀拧紧,有一颗松动会联动其它的螺丝一起松动 然后就是发动机冲压做功的时候把四颗螺丝齐刷刷的切断~我们的3W 110 用的是26*12的桨,只要螺丝都拧到位后不会射桨,被射桨的都是螺丝没有均匀拧紧,原来我们也考虑过是螺丝的问题,更换了12.9的螺丝还是一样的后果。

6颗螺丝的拧紧顺序是135 然后246  4颗螺丝的顺序是13 24 然后都拧紧以后再顺时针拧一边 基本上是木桨被压下去1-2mm的凹槽。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原因我们碰到过很多次,不是螺丝的强度不够,是你安装螺旋桨的时候螺丝没有拧紧,或者是螺丝没有均匀拧 ...

你说的没错,后来拧紧就好了

网友:
问题显然易见
桨的孔太大
螺丝是无法夹紧桨的(相对而言)
桨是靠螺丝固定的(与桨座的位置)
螺丝是被桨剪断的,像冲床一样
解决办法
5MM的螺丝就钻5MM的孔
螺丝塞进木头的时候应该是紧的
拆下来更紧(木头被压缩了)
均匀上紧螺丝,几个起落后检查
包你一辈子不松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