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问题求助

楼主(2014-09-02):
今天3GX接好线 发现只有尾舵机有反应 其它3个舵机无反应 是机身晃动时无反应 推舵机有反应 上电旋翼头上下3下也正常 求各位老师指导 谢谢

网友:
没调好  按程序一步一步来一遍 就ok了

网友:
k8直接插着就有反映

网友:
重新设置一遍了.

楼主:
设置了N遍了 还是不行 估计是坏了

网友:
應該是沒調好,在DIR模式下設好正負螺距12度,循環螺距8度,再來是十字盤模式設定
應該是你的十字盤模式沒設對造成的

网友A:
会不会是感度设置的问题,检查一下3GX的感度设置、3GX上的感度旋纽和遥控器上的感度设置(如果遥控器上有副翼和升降感度设置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感度设置的问题,检查一下3GX的感度设置、3GX上的感度旋纽和遥控器上的感度设置(如果遥控器上有副 ...

调整过也没反应 从最小到最大都试过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过也没反应 从最小到最大都试过 还是不行

坏了?!没事,1XX元一个

网友B:
我按照说明书一步步装好了,试飞时太不稳定了,索性换了个V8,也是按照教程一步OK了。
所以,看说明,看教程的确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按照说明书一步步装好了,试飞时太不稳定了,索性换了个V8,也是按照教程一步OK了。
所以,看说明,看教 ...

LS是土豪呀,土豪我們做朋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LS是土豪呀,土豪我們做朋友吧

你误会了,是山寨的V8。话说等技术进步了在买个正版的看看。

网友:
十字盘选择应该是HR3模式,也就是120度十字盘,不知你设对了没.

楼主:
已经退给卖家了 收的二手的

网友:
吼吼 刚调好一个3GX  感觉很不错呢    建议楼主看看设置视频说明书 懂了就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