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遥控的2.4G跟72m指的是什么?两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9-02):
如题

网友A:
遥控器发射频率!不同频段而已!真正差别是调频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发射频率!不同频段而已!真正差别是调频技术!

那哪个更好??还是各有各好处

网友B:
我了解的是72可以穿越障碍物,而2.4G却不能,不知道对不对,望老鸟勿喷,谢谢

网友:
72M容易受干扰!!2.4G穿透能力比72M弱

网友:
发射频率2.4G=2400000000Hz;72M=72000000Hz=0.072G。1G=1000M;1M=1000K;1K=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了解的是72可以穿越障碍物,而2.4G却不能,不知道对不对,望老鸟勿喷,谢谢

72M频段低,波长在4.17m左右,可以绕过一定的障碍物;2.4G波长在0.125m左右,所以基本上绕射能力较弱了。
      但是调制方式不同,效率不同,作用距离上不好一句话说。不过相同功率下,一般72M会比2.4G 距离远是对的,但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
正常来说,航模飞行都在目视范围内,对绕射能力应该要求不是那么高。。

网友:
学习了,讲得很详细

网友:
天九又学到了

网友:
指遥控器的发射频率。

网友:
字面上是频率不同,实质上工作方式也不同,72M的设备室靠频率来区分信号的,所以同频必干扰,2.4G用的是码分多址,类似于手机信号,频率相同,用编码区分不同来源的信号,只接受匹配过的发射机发射的信号,不响应其他信号,当然,为了抗干扰还采取了跳频技术,从技术上讲比72M,36M等老实设备要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