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二冲汽油机改装问题

楼主(2014-09-02):
电机改电子点火后怎么确定点火时间 确切的说是怎么知道磁铁安装在轴的那个位置

网友A:
提前角都不知道还是别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前角都不知道还是别弄了…

谁都不是天生下来就会的 你难到不是后天学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前角都不知道还是别弄了…

这种傻逼话都说得出来滚出论坛

网友C:
一般点火后,活塞到上止点2-3毫米左右,调到发动机震动最小,急油不顺畅就是最合适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点火后,活塞到上止点2-3毫米左右,调到发动机震动最小,急油不顺畅就是最合适位置。

网友:
怠速好像几度到10几度吧  还有那个感应器距离远近还有磁铁大小都影响吧  我感觉只能粗略确定个位置  提前角先小点比较好 再慢慢试 怠速时提前角太大不稳 还有撞击声   转速高起来CDI能自动加大提前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傻逼话都说得出来滚出论坛

孩子你该去上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都不是天生下来就会的 你难到不是后天学的吗

后面还有半句:弄得不好发动机容易报废…

网友:
现在改装CDI这个在淘宝有得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