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疆Phantom 2 Vision+,地面升空往一个方向偏

楼主(2014-09-02):
刚刚搞懂了基础,想试飞一下,可是地面往上升的时候往一个方向偏着走了(摄像头反方向)。是不是电池盒太重的缘故啊?
还有一个问题是遥控器好像挺灵敏的,没拨动多少行程,桨就加速很快了。
先谢谢啦

网友A:
地面往上升?是摆杆启动?还是悬停了再往上爬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往上升?是摆杆启动?还是悬停了再往上爬的时候?

摆杆启动的时候。一加速离开地面就往机尾方向偏。

网友B:
楼主您好,飞机的重心偏后,起飞是会有后倾动作,所以建议起飞速度快点,并控制俯仰杆向前。

网友:
如果是起飞一瞬间往后跑是重心问题,赶紧拔起就好。楼主说得给一点油门桨转速就很快那应该是怠速的正常情况

网友:
起飞油门推到60%~70%,油门慢推会倾覆。

网友:
是不是指南针没有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摆杆启动的时候。一加速离开地面就往机尾方向偏。

那很正常,多飞几次补点杆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飞机的重心偏后,起飞是会有后倾动作,所以建议起飞速度快点,并控制俯仰杆向前。

连DJI的技术人员都不太懂这个问题啊?小精灵V+这样高度集成的设备都会重心偏移?

DJI的飞控在姿态模式参与工作的时候都有自稳增益,也就是说既是飞机的重心不合适,飞控可以自动调整电机转速达到平衡。多轴在起飞前都有地面效应,地面不水平、桨风吹在地面的反射,脚架的地面摩擦都会引起多轴起飞离开地面瞬使飞机偏移,这个是正常现象,离开地面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起飞时要果断,不要在离开地面之前下乱打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DJI的技术人员都不太懂这个问题啊?小精灵V+这样高度集成的设备都会重心偏移?

DJI的飞控在姿态模式 ...

这是由于电池的缘故才导致的重心偏后。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用了手动飞行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