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前辈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2014-09-02):
我使用的是NAZA-M LITE飞控,在遥控器进行了校准,在飞场校准了罗盘,起飞前又预热了5-6分钟,可在GPS的情况下还是不能稳定的悬停,总要修舵。
请问,如何能稳定的悬停?是否需要用遥控器上的微调进行修正?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当时LED灯如何闪烁?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当时LED灯如何闪烁?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在公园里飞,一直是六颗星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公园里飞,一直是六颗星以上。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电机电调配置?有没有做过电调油门行程校准?
是否方便给个飞机组装照片?~

网友B:
放開手會越飄越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開手會越飄越遠嗎?

是的,谢谢!
今天重新装一下飞控,并再次重新校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谢谢!
今天重新装一下飞控,并再次重新校准看看。

校準的時候別忘記把機體放置水平唷!

楼主:
重新装飞控后问题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