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电机和浆搭配问题

楼主(2014-09-02):
前几天刚装了个四轴,用是飞越650机架,朗宇3508 380KV电机,6S 5200电池,挂了鹰眼,刚开始用的是APC 1447浆,续航时间在20分钟左右,可后来发现很不抗风,风稍大点飞机就晃的厉害。再后来又换了乾丰的1238浆,稳定了许多,续航时间在18分钟左右,一个起落后电机和电调微温。在这里就是想问下大神,380KV电机用1238浆,会不会对电机及电池的使用有影响。

楼主:
当初用1447浆航拍时候旋停和侧飞效果都不错,可正飞(头朝前)时画面就晃的厉害,请问怎么破

网友A:
电池 c数是多少?

网友B:
建议楼主把“浆”改正为“桨”。

网友C:
小直径的桨需要提高转速,相对低速大桨更抗风。缺点是电机负载变重,电流和发热都会加大,续航也会缩短一点。这个你自己权衡,只要不超过极限就是个人喜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 c数是多少?

电池是25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直径的桨需要提高转速,相对低速大桨更抗风。缺点是电机负载变重,电流和发热都会加大,续航也会缩短一点 ...

谢谢回复。也就是说我现在用380KV电机和1238桨搭配,除了牺牲点续航时间外,对电机及其他设备不会有太大影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把“浆”改正为“桨”。

谢谢,这个还真没注意

楼主:
忘记说明了,这架四轴的起飞重量在2.6KG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说明了,这架四轴的起飞重量在2.6KG

有点重,再一些。

网友:
不抗风?电池加到10000mah,重了就抗风?还增加巡航时间,现场相当震撼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说明了,这架四轴的起飞重量在2.6KG

想办法减200克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