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X350pro中文介绍解密

楼主(2014-09-02):
首先介绍搭配遥控器的设置
以D10为例
RX703a有8个通道由于使用了数据总线所以有6个通道可以选择。
X350pro在出厂时设定锁定了一些功能。
首先不可以调整陀机量大小。现象不能解锁。
再有不可以用混控,无法矫正指南针会坠机。
1数据总线链接飞控
2对应遥控器配置输出的AUX4(pit云台
3对应遥控器配置输出的辅助二FMOD(无头模式)
4对应遥控器配置输出的辅助三GEAR(控制线)
5对应遥控器配置输出的辅助四ELEV(控制线)
6对应遥控器配置输出的辅助五AUX5(ROLL云台)
7无用
8清除ID

作为入门级不要期望太高。虽然可以航拍但动力余量不足别拿10分钟的动力上限作为底线。安全飞行时间5分钟足矣。
空载可以飞行20多分钟。适合练习各种动作。想航拍还是六轴靠谱些。至少350的机架差点意思。我现在拿350玩穿越。加个808也挺好玩的。

网友:
看来我还得努力赚钱买六轴了

网友A:
換掉4個電機動力強到你不信....

楼主:
要真换了,给调参吧。电调换不。哥你换了。其实手动下我已经很满意他的动力了。

网友:
littlestep 鍙戣〃浜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真换了,给调参吧。电调换不。哥你换了。其实手动下我已经很满意他的动力了。

PM 我給你那個連接, 強到你不信...  水平極速接近100KM/H
不過還是那句,  性能再強, 一樣會自然死亡,這是飛控本身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換掉4個電機動力強到你不信....

请问换电机的话那电调也要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换电机的话那电调也要换吗?

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