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迪450有副翼直升机为什么不锁尾?

楼主(2014-09-02):
请问各位模友,嘉迪无副翼空机,改了有副翼旋翼头,装机后不锁尾,是何原因?陀螺仪正常,十字盘螺距也正常,尾舵舵机也正常,为什么不锁尾,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是什么症状呢

网友:
没说用的是什么陀螺仪,

网友A:
陀螺设个反向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设个反向就成.

感谢解答机器以调好,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机器以调好,谢谢了

怎么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