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自制一个山寨精灵

楼主(2014-09-02):
如题,打算自制一个山寨精灵,
请问有自制后比较推荐的配置清单吗?

本人已有V+,这个自制的打算就是无聊练练手玩。

思路有2个

1是做个玩具精灵,能飞即可。以山寨为亮点。
2是自制FPV硬挂版本的飞行器,纯穿云玩(开玩笑)

十分感谢各路英雄指导意见。

楼主:
追加一句,有自制精灵的也请给下当时自己的配置以及效果,感觉自制精灵毕竟有趣。

网友:
精灵--这个称呼是你难以割舍的情节么

网友:
建议玩具精灵

网友:
折腾点别的吧。别就纠结在四轴上了。你应该整六轴了。

网友:
建议穿云吧。

楼主:
有推荐的配置吗? 例如电机配桨,感觉不是随便都能穿到云的,推重比都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配置吗? 例如电机配桨,感觉不是随便都能穿到云的,推重比都够吗?

请问大约要飞到多高,才有机会穿云?

精灵大约跟330差不多大吧,准备用便宜的新西达2208电机,KV1100配8寸桨或者KV1800配6寸桨,不知哪个方案好一些。12A电调应当够用了。
带个小AV摄像头和小模拟图传、蘑菇头天线,从动力电取电,估计这一套不会太重。

网友:
电机2212,桨1047,电调20a,电池3s 10000mah

网友:
银燕2216正反螺纹电机,精灵2外壳,毛子2轴云台,3s5200电池。飞着也蛮好

网友:
怎么说呢 有好几种方案
机壳:dji精灵 华科尔qr350pro 行空马呆萌机架
电机:朗宇2212/6 银燕2216 2212
电调:蜘蛛20a blheli20a 乐天20a

网友B:
神马叫山寨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约要飞到多高,才有机会穿云?

精灵大约跟330差不多大吧,准备用便宜的新西达2208电机,KV1100 ...

需要1200米左右高度吧,de 10觉得怎样?

网友C:
精灵的外壳不知道有卖的没,不要原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的外壳不知道有卖的没,不要原厂的

这个好像不好淘,没找到所谓的非原装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灵的外壳不知道有卖的没,不要原厂的

搜“大精灵”

楼主:
十分感谢~~但是大精灵轴距都比较大 价格有些比原厂的305元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的外壳不知道有卖的没,不要原厂的

我也在找,没找到物美价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马叫山寨精灵???

自己制作的精灵飞行器 就是山寨的了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fQZcdn&id=39468695350&ns=1#detail
这个可以!lz可以试一下稳定性好!抗摔!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fQZcdn&id=39468695350&ns=1#detail 这个机壳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