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天7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14-09-02):
我的天7近日总是在供电低于3.9v后就滴滴的报警响(原来从未发生过),但不影响飞机操控,不知如何消除响声,那位知道请指教。

网友A:
看下供电方案是锂电池吗?
如果是的话应该是3.6v才开始叫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我检查发现供电为普通方式,.现在更改过来.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