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什么平衡充好?

楼主(2014-09-02):
新手入魔,欲入以平衡充+电源,总共预算400左右。有什么性能好性价比高的推荐?

网友A:
400价位可以少许咬咬牙加点钱买个UNA6,否则的话就买IMAX B6好了。都凑合。

网友:
平衡能力最好的是A6或BC168。别买B6。B6就是个垃圾!!!

网友:
B6就很好用,入门正合适,千万,一定,要买正品B6,不要买那种山寨的,看似很便宜,但是,性能上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价位可以少许咬咬牙加点钱买个UNA6,否则的话就买IMAX B6好了。都凑合。

是的,400也不算差了

网友:
A6   不解释。。

网友:
乐迪CB86如何

网友:
A6, A9.

网友:
我用A9,效果没的说,就是工作时,出了风扇响,还有吱吱吱的叫声。问卖家说正常新款都这样。你要有心里准备!!

网友:
A6,A9都可以

网友:
thunder 0620航模充电器

网友:
表示一直用正品B6 但是从来没用过平衡模式.电池也一直很平衡的说

网友B:
400元就上个BC168吧 比A6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元就上个BC168吧 比A6要好

乐迪的不好吗

网友:
我没用过乐迪不评论,不过我就用大家都再用的充电器。

网友:
B6ac一直挺好的。

网友:
再加一点钱可以买个BC168了

网友C:
必须A6/BC168,,说B6好的那是因为没用过A6/BC168,,我用过308 DUO, B6, BC168   用BC168之前用的B6感觉是挺好的,后来用了BC168之后感觉B6就是个渣渣!!再后来用了308 DUO,308DUO是个外场神器,但是A6/BC168平衡能力比308牛多了。LZ400块完全可以搞个BC168+电源的,两者分开买,电源到其他地方专门卖电源的地方买很便宜,我买了个500W的才85块。A6/BC168充3S 2200及以下电池10分钟两块,可以做外场充电器用,LZ只要搞个3块电池再加个足够大的电池包就可以无限飞了

网友:
A6 售后垃圾 。。。那个***永远不理你  听说要返厂,丢个地址,你再找他,他也不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A6/BC168,,说B6好的那是因为没用过A6/BC168,,我用过308 DUO, B6, BC168   用BC168之前用的B6感觉 ...

外场?是不是那种用汽车电瓶充电 然后功率很高的大电流充电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场?是不是那种用汽车电瓶充电 然后功率很高的大电流充电器?

3S2200及以下电池的话A6/BC168就可以了,电源用电瓶也行用电池包也行!!你飞直机也好,固定翼也好,边飞边充,电池是用不完的,等你飞好一块电就充满了,飞到你手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S2200及以下电池的话A6/BC168就可以了,电源用电瓶也行用电池包也行!!你飞直机也好,固定翼也好,边飞 ...

如果外场冲2S 500毫安这种小电池,飞KT板机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电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外场冲2S 500毫安这种小电池,飞KT板机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电瓶?

。。。。。。。
10A的一个小电瓶够你连续不停的飞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2200及以下电池的话A6/BC168就可以了,电源用电瓶也行用电池包也行!!你飞直机也好,固定翼也好,边飞 ...

电机一直飞不会烧的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
10A的一个小电瓶够你连续不停的飞半天!!!

请问,新版A6 ,买几组2S就可以循环?

新款A6,带的并冲板,能一次冲6个2S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一直飞不会烧的么

到目前飞烧过,只有飞累过-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新版A6 ,买几组2S就可以循环?

如果你的是2S500的电池的话 5C充电 A6/BC168可以同时充9块,10分钟不到充满!!
看你一个电能飞多久,如果3到5分钟的话,4块电足够了,3块电就能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是2S500的电池的话 5C充电 A6/BC168可以同时充9块,10分钟不到充满!!
看你一个电能飞 ...

不过我看BC168介绍,上面关于并冲板,很明确的说明并充时候,电池电压差要消除,否则会损坏充电器。
这个电压差飞完,每组电池肯定是存在的。充电之前再去平衡,麻烦。

不如乐迪CB86,直接可以插上,自带保姆,无需考虑电压差

网友C:
这个我只能说,电池并充有压差跟充电器无关!!!!对电池造成伤害倒有可能,比如你2S 500的电池充电,最大充电电流是5C  也就是2.5A   两块电池并充就用5A,如果两块电池有压差,那电流分的时候会往电压低的那片电芯高点,于是就会超出5C对电池造成损伤,所以有压差的情况下不要满打满算的用5C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只能说,电池并充有压差跟充电器无关!!!!对电池造成伤害倒有可能,比如你2S 500的电池充电,最大 ...

那这样多麻烦,

直接买乐迪CB86多好,8个插口随便冲,不管压差和电池类型

网友D:
楼主考虑下乐迪CB86吧,自带保姆,方便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考虑下乐迪CB86吧,自带保姆,方便快捷,

保姆是干什么用的,网上看到不懂有啥用。。。本来想买乐迪at10的,但实在太喜欢futaba了。

网友:
B6我有一个,要买就出给你,基本全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这样多麻烦,

直接买乐迪CB86多好,8个插口随便冲,不管压差和电池类型

1,实际上,保母P用都没,只是在家里充电且电池有一大堆的时候懒人的一个东西(搞个外场电池包没必要用这么多电池,4块足够)。外场充电完全用不到,一般都带四块电池,两块充,两块飞轮流,A6/BC168完全可以串充2块3S电池,因为单独设计所以忽略压差!!
2,乐迪CB86 6A,A6/BC168是8A,如果LZ哪天换大电池了,如3S2200的时候,乐迪CB86当外场充电器就是个渣渣了,A6/BC168可以勉强胜任,再大点的电池A6/BC168也胜任不了需要更大电流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姆是干什么用的,网上看到不懂有啥用。。。本来想买乐迪at10的,但实在太喜欢futaba了。

保姆没有实际作用,小电流充电器忽悠人用的!!!你有听到过大电流充电器还用保姆的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实际上,保母P用都没,只是在家里充电且电池有一大堆的时候懒人的一个东西(搞个外场电池包没必要用这 ...

嗯,下外场,电源包是必须的。

你看A6可以一次冲几组2s?  2S充电口也是单独设计,不考虑电压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下外场,电源包是必须的。

你看A6可以一次冲几组2s?  2S充电口也是单独设计,不考虑电压差吗

对A6/BC168来说串充的话就不用管电压差,因为他是单独充的。对于一次能充几组就这么跟你解释吧,1,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任何充电器都可以并串无数电,只要你有足够的并充板!!!
2,如果你用5A的充电器充一块6S2200的电池,充一块20分钟,并充两块就要40多分钟,并充三块就要1个多小时,并充四块就要差不多1.5个小时,所以这时候并充是没有实质上的作用的,但如果你用40A的充电器(PL8),充一块电,可以直接开5C(11A)充,10分种,充二块还是可以开5C(22A),还是10分钟,充三块,还是可以开5C(33A)充,10分钟,就是说不管你充1块还是3块都是10分钟充好。不知道这么跟你解释你懂了没!
3,A6/BC168最大8A充,如果你的2S是500的,5C充是就2.5A,充电器开到7.5A可以并充3块,又因为A6/BC168是6S充,所以可以串充3块,这样一算这个2S500可以在A6/BC168上5C充电 9块,10分钟充满!懂了不?
4,用A6/BC168串充3块是不用考虑电压差,并充的话,再给你举个例吧,比如两块2S500的电池并充,最大可5C充(2.5A),一块3.7V,一块3.8V,你可以开4-4.5A充,如一块3.7V,一块4.0V,你可以开3A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A6/BC168来说串充的话就不用管电压差,因为他是单独充的。对于一次能充几组就这么跟你解释吧,1,如果 ...

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大电流5c充电,对电池好吗?这样会缩短寿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外场冲2S 500毫安这种小电池,飞KT板机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电瓶?

充电宝就行了吧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大电流5c充电,对电池好吗?这样会缩短寿命的

花牌,格式,ROC,达普等几个大品牌的电池都支持5C充电,那些二流品牌的电池比较便宜的5C充当然对电池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牌,格式,ROC,达普等几个大品牌的电池都支持5C充电,那些二流品牌的电池比较便宜的5C充当然对电池不 ...

你得电池一直5C充电,多少起落了?

网友:
买个二手A6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