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没有防脱落要紧么?

楼主(2014-09-02):
我看到狗思都有防脱卡子,S900下压式云台挂载上也有,Z15是悬挂式的却没有

网友A:
Z15不是有下压式装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Z15不是有下压式装法么?

学习了

楼主:
5N怎么下压

网友A:
嗖嘎~5N果然很特别~下潜深~还是悬挂式~我看BMPCC和GH4都是下压的~没想到5N这么特殊
你可以用扎带~下潜的最好加保护~扎带的保护效果比大疆原厂那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嗖嘎~5N果然很特别~下潜深~还是悬挂式~我看BMPCC和GH4都是下压的~没想到5N这么特殊
你可以用扎带~下潜的 ...

我得去弄点细扎带,手头有的太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