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脉冲机床

楼主(2014-09-02):
三十多年前就做成了 且经过生产使用了 有兴趣的看看这个资料吧 我只懂机械 电子电器不懂 看看资料上的元件在淘宝上能不能找到

楼主:
淘宝上只能找到300A的螺旋二极管整流器 电压有1200V 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
可以用,主要看电流,你这个1200V的,比50V的还好

楼主:
好的   到淘宝上买四个试试

网友:
二极管用不着和他一样,根据自己的电焊机输出电流确定,我的160A 电焊机厂家配的是200A的。

网友:
图纸看不清楚 楼主把图纸方大看看

网友:
电路比较简单,可一试

楼主:
放大图来了

楼主:
上图是淘宝上找到的 价格合适 参数差不多 估计资料中用的也是这种 只是这个怎么连接啊 另外做个铜板攻上丝 把这几个连起来》?

楼主:
次极是什么?是不是就是电焊机上接焊钳和搭铁的两个桩头?

楼主:
谁来设计一个钻床上用的上下小幅振动的机构?这样可以短路再通路 形成脉冲加工了 小东西或浅孔这样搞下就好了 不用搞得电机正反转控制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来设计一个钻床上用的上下小幅振动的机构?这样可以短路再通路 形成脉冲加工了 小东西或浅孔这样搞下就好 ...

坛子里做成这个的不少的哇。有这必要从头来设计不?不是 振动的机构,是给进吧。

楼主:
是振动进给  消除加工中出现的短路

楼主:
进给可以参考穿孔机的电路

网友:
楼主不要开历史倒车,技术不是艺术 不是越老越值钱,一片NE555 几片 7407 几十个IRFP250(拆机一元一颗)就可以了 脉冲 脉间 电流 都可调 另外这只是电源,电脉冲机床最关键的进给系统 你还没贴上呢

楼主:
资料上没有进给部分 楼上你倒是把你说的那个个原件 画个电路图上来看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上没有进给部分 楼上你倒是把你说的那个个原件 画个电路图上来看看啊

海达精一 上传个整套高频电源的电路 请自行脑补, 如果实在找不到 请留个邮箱,本人不再在论坛上传电脉冲机床相关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