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关于对讲机对于飞行器的干扰?

楼主(2014-09-02):
某日在外用精灵试飞,发现对讲机呼麦的时候 对精灵有些许干扰,请问DJI客服,对讲机的无线电信号干扰是否存在?

网友A:
你自己都发现这个问题了嘛那肯定是存在的啊,何况DJI肯定会说存在……

网友B:
对讲机又不是DJI品牌,估计客服也难回答,现在太便宜的对讲机,指标很差的,虽然少有2.4G对讲机,但性能指标差的对讲机发射时,杂波谐波比较大,如果正好有多次谐波的信号频率落在2.4G时,对控接收会造成干扰,最简单的办法是,对讲机里精灵远一点。不过,飞行器离地飞远后,这种情况应该不会有了。因为能对2.4G造成干扰的信号,本省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了。

网友C:
会。手台一般都是5W发射,在这个功率上近距离的无线电设备哪怕不在一个频段上也会受影响。比如你在点钞机或者电视边上按一个试试。。。

网友D:
经常用,没发现有干扰。。。。

网友E:
确实会干扰电子指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