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大神,飞越云台的两种模式(摇杆速率模式、摇杆位置模式)有什么分别呢?

楼主(2014-09-02):
RT飞越云台的两种模式(摇杆速率模式、摇杆位置模式)有什么分别呢?

自己试了试,好像摇杆速率模式,一旦遥控器遥控器对应的旋钮位置超过中点,云台角度就会以一定速度一直做俯仰或横滚动作,直到限制角度。
摇杆位置模式,好像是云台的俯仰或横滚角度会随着旋钮比例位置变化,比如旋钮出于+百分之30,那么云台的角度也是保持在+百分之30.
综合来看,摇杆速率模式就是,旋钮扭的越狠,云台角度变化越快,而且只要旋钮不回中,云台就会一直转下去,直到达到限制角度。
              摇杆位置模式就是,旋钮扭到什么角度,云台角度就转到什么角度,不再变化了。
不知道我的分析和尝试出来的结论对不对,求懂行的大神解释。小弟感激不尽。
说明书上实在是没有什么解释。。。。。。

楼主:
自己做沙发。。。
坐等大神。。。

网友A:
lz说的真实,飞越公司的说明书不够详细。

网友:
恭喜你答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说的真实,飞越公司的说明书不够详细。

恩恩。同感!

楼主:
真的是这样吗?那我觉得摇杆速率模式实在是废物功能,因为飞越云台的速率模式精度实在是太低了,根本无法获得完美的镜头运动阻尼效果,或者也可能是遥控器旋钮精度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是这样吗?那我觉得摇杆速率模式实在是废物功能,因为飞越云台的速率模式精度实在是太低了,根本无法 ...

功能不废
你不要用旋钮
接到摇杆上试试
想慢摇 摇杆动作就小
想快摇 摇杆动作就大

设定好 用的好
镜头操作可以很细腻
用旋钮很难正确的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不废
你不要用旋钮
接到摇杆上试试

恩,您说的我懂了,这么一想确实确实速率模式更有用一些,可惜没有没有两个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