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调试双子星。

楼主(2014-09-02):
今天刚接好的线,今天看了几遍说明书,看了几遍视频,看懂了。但是自己操作就是不行。
飞控:双子星
遥控:天地飞9二代超级版4096
PMM转SBUS模块1个

进入手机WIFI调试界面,进入安装向导,进入遥控校准界面 然后我遥控器都摇烂了,这个下一步还是黑的。就死活进不到下一步。通道5和6也不能调整飞机姿态。 话说是不是转SBUS模块有问题?PMM和转SBUS模块接线是1~6按顺序接的
我应该怎么处理?
求大神指导啊。

楼主:
坐等大神指导回复。

网友A:
提示很清楚。估计哪个环节没走过

网友B:
遥控器摇杆摇两下就行,不要一直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摇杆摇两下就行,不要一直摇。

没用,我试了不下20次。各种摇法我都尝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很清楚。估计哪个环节没走过

按照流程来的  我就怕是转SBUS有问题。通道5和通道6的模式切换 也没有效果。

网友C:
SBUS有问题!没有输出到飞控!

网友:
做完这一步,动杆位,在地面站看杆位和地面站同步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SBUS有问题!没有输出到飞控!

哎  不知道咋办了

网友:
不是ppm或pcm吗

楼主:
别在乎这些细节啦 打错了嘛 PPM

网友:
还没用过这么高级的货

网友D:
我可以先问一下,你对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可以先问一下,你对频了吗?

当然对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坐等大神指导回复。

又来提问不上照片的,烦。坐等LZ上连接线路照片。

网友:
晕,你有没有在你发图的这个界面点校准遥控器?要点了才能校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坐等大神指导回复。

不用等,上完泡泡的课就什么都会了,
新手课堂,零度S4、X4、X4-P、双子星的使用合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等,上完泡泡的课就什么都会了,
新手课堂,零度S4、X4、X4-P、双子星的使用合集
http://bbs.5imx. ...

好贴啊,谢谢谢谢。

网友:
在这个界面点一下校准再开始摇杆……如果还不行的话,去掉S-BUS常规连线试试……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换了个接收器,遥控器新建了个new飞机模型,对上频后遥控器就能用了,然后我再换上原先的接收器,对上频后遥控器也能用了,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