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常亮

楼主(2014-09-02):
为毛我的标准版每次上电都是红灯常亮(在进行初始化),一会儿就好了。以前没这情况的啊?请饭饭指导!!(换了机架)

网友A:
亮红灯的时间有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红灯的时间有多长?

不长,估计在3~5秒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长,估计在3~5秒吧

你好,请联系客服安排维修。QQ:2850922150,电话:020-39218499

楼主:
昨天我又仔细分析了一遍, 发现一个问题。我是用了XT90防打火插头后产生的故障。会是这个问题吗??马上实验。去掉防打火插头,上电。奇迹啊……红灯不常亮了 ,正常闪光。一切OK。高手们能解释一下吗??或者你们也可以试验试验。 X宝上的 XT90防打火 插头。

网友:
飞控在 某一电压点 会出现这个问题。 本人其中一套SX 专业版就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