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天后GPS丢星的设想

楼主(2014-09-02):
上天后GPS丢星,飞控没办法返航。
设想飞控能不能在有卫星的时候按当前位置和设定的返航速度实时计算返航路径,一旦丢星就按照最后一次计算的路径返航,即使返航路径有偏差但总可以减小无法返航造成飞机损失概率。

网友A:
一点偏差会造成几公里外很大误差。一样丢机。
丢星能原地盘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点偏差会造成几公里外很大误差。一样丢机。
丢星能原地盘旋就好。

很多时候飞控并不知道GPS什么状态,所以会产生乱飞的情况。

网友B:
关键是识别记忆好的路径,也是以GPS地理信息为主要标识的,GPS没星,飞控一样不认识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识别记忆好的路径,也是以GPS地理信息为主要标识的,GPS没星,飞控一样不认识路!

有路径就不用卫星了,按当前位置最后一次计算的转弯角度,飞行距离作为路径不就可以了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正确,但也算是一种挽救途径

网友:
计算出返航路径应该比较容易吧,但让飞机严格地遵循这条路径回家可有难度,各种情况都会使飞机偏航。兴许确实能飞到离家近一点的地方,但如果方向偏离的话,你一样找不着最终落点。

网友:
你说的就是惯性制导。

以我们一般飞控上的陀螺和加速度传感器,精度太差,几十秒后,误差能达到 100米/s,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误差不断扩大。

据说有7万的无人机飞控,可以做到惯性制导返航。100km返航回来,误差2-3公里。

网友:
要上飞控知道丢星,一丢星就返航。

网友:
其实感觉如果返航时丢星后,目前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原地盘旋或直接降落,最好是盘旋一定时间后如果再次搜到星就继续完成返航,如果一直没有星就自动降落,要不然肯定飞丢

网友:
地磁方位,姿态,气压,GPS,空速,这几个功能飞控都需具备

网友:
目测所有的市面上能买的无人机飞控(姑且叫无人机飞控),都是卫星导航,根本没有导航级的惯导算法(几块钱成本的惯性元件误差积累无法想象),惯性元件的作用只是稳定飞行姿态。丢星就认命吧
话说为什么会丢星,不太可能的事啊

网友:
其他的因素不可控,比如风,飞行的精度,现在的飞控都是按照GPS为基准的,依靠惯性导航的飞控还没看见过。没有GPS信号,最好是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