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进来帮我指点下我的小六轴

楼主(2014-09-02):
新配了个小六轴,540轴距,架子我很喜欢,关键便宜,才350,还是泰世的,实话说,做工不错,除了全部都是玻纤和铝管,没有用一点碳纤外,无可挑起,安装和设计也算方便,毕竟价格便宜,缺点可以忽略。
先看看图片

配置如下:飞越2214KV920,Sunrise 20A,零度X4,飞越9寸自锁桨,不含电池1.4KG,蛮轻的吧?如果换DJI NAZA V2,估计还能轻50克,X4铁疙瘩死重。
3S 5000毫安,可以悬停10分钟,下来电池3.75。总体感觉还不错吧?问题来了,大家帮我分析。

悬停油门,要75%左右,75以后的动力,目前感觉还行,也不是太差,不过没有室外测试过。

考虑的问题1、这个2214的飞越,配9寸自锁,是不是本来力道就比较小,用2212飞F450和精灵的,是不是油门也要很大,才能起飞?没飞过这么小的电机,不知道大家飞小电机啥感觉。
              2、会不会我这个Sunrise 20A电调的油门曲线就这样,前75就是软,后面就“坚挺”了?
              3、还是说,我这个四轴有点重?我感觉这重量,已经蛮轻了啊,难道6轴还可以更轻吗?6个2214,我总觉得不至于这么没力吧?
              4、飞越的这种桨,也就是DJi的桨型,升力中心,都在根部,这种结构,感觉很多升力都被电机座突起给阻挡了,是不是这样的桨,就这样?

我订购了10寸的APC桨型,回来在测试测试,是不是换大点的桨会好点,测试结果,我再更新告诉大家。大家谈谈你们感受吧。

网友:
玻千不是不好,但偏重,不含电池1.4kg带电便超过1.8kg了,偏重点,我的f550连电全重1.6kg 10寸桨,5000ma可县停12分左右,3.6v 50%油门县停

网友:
感觉6轴加上小电机高KV小桨的效率真的不高,我的四轴不装电池1380克,4S5100电池悬停25分钟,落地电压3.78

网友:
机架和电机不配
换大一点的电机试试然后上大一点的桨

网友:
总体来说,没挑剔,换大的电机吧,

网友:
桨可以换11寸的 效率会好些

网友:
上面扣的碗不错

网友:
哈哈  楼主要换电机 可以的话把2214出给我

网友:
哪里买的看着好个性啊

网友:
觉得2214的电机还是有些小哦,如果悬停都要75的功率那么你滞空的时间会很短,一般的在50左右的悬停还好。桨叶向下的风力还可以帮助你的电机散热哦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我就觉得还是有些问题,1.7KG,平均每个电机才283克的拉力,这样的拉力应该很小了,怎么会动力不足了。

我后来换了10寸的桨,这次动力还行,不过还是要60%左右,悬停时间只有6分钟了。

为了测试,我又将动力系统改造成建议四轴,起飞重量1.1KG,平均每个电机还是280克左右,油门依然要70%,觉得太怪异了。

我现在怀疑我的电调有问题,电机和桨应该不会这么没力,我的电调是Sunrise 20A的窄电调,大家用这个电调的,有觉得动力不足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