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九的进来解释一下我的疑问。想买天九

楼主(2014-09-02):
天九一代跟二代那个好???相同版本情况下。。。还有天九一代装了2.4G高频头那根天线是不是没用了???

网友:
只用过天九2,和天九1比好像就只有采样量化为4096的区别。

网友:
天九一代没有长天线了、都是2.4G天线
我一直在用着、配的是4096双天线接收机
目前遥控器天线打横放距离是1200m失控、高度200m
笔直对着前方就是695m失控、高度235m

网友A:
那我的带天线的,2.4G高频头是外置的,是天九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的带天线的,2.4G高频头是外置的,是天九几?

外置的那个是九1,天九2的没有外置的,而且可以在控里关闭发射的

网友:
个人喜欢天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