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里大家有什么模拟器推荐吗?

楼主(2014-09-02):
整天换系统很不方便

网友:
一楼说得对,用windows虚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拟个windows系统出来就完了

虚拟机不行,显卡不够

楼主:
vm是什么软件,给个详细点的名字好吗?

网友:
用虚拟机不如装爽系统, 虚拟机运行效率很差的,模拟器跑不动的

网友:
刚下了一个aerofly 还在找合适的控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推 Aerofly RC 7 配常见的四合一加密狗就能用,设定上比在 Windows 上头简单很多。
任何控都能支援,随时想玩都能玩,不用开 VM 浪费等待进系统的时间。